请教万能的坛友:音频切换问题

楼主(2022-10-13):
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音频输出部分,应客户要求新增加一个功能:即耳座的通断由MCU来主控,详细看图: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可能是模拟开关通流不足,不到1分钟,开关挂了,不是全挂:
耳机插入,relay置高时,持续的声音还有约20%的音量漏了过去!即关不死了。但数10m秒内的声音却能完全阻断。
是何道理?
用Nmos、Pmos管搭建的电路也不行,一样会漏信,更糟糕的是连10ms的都关不死,整个就是通路!

有坛友推一款能过流500mA以上小封装的(23-6或MSOP8)模拟开关吗?(SPST或SPDT均可)。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你线路并联当然会有这个问题,你要改一下线路,耳机和喇叭分开接,耳机座换成,常开带插入感知的座,就好了,

网友B:
设计思路有问题

楼主:
说说看?
我这边的思路是:正常工作时,当耳机插入后,机内喇叭断开,音频输出由CA5到耳机座4而后才能输出到耳机喇叭,从而发出声音。这部分电路是OK的,同行都 是这么用的。对讲机业内用这个线路没有5000万台也有3000万台是这样的线路了。
方框内的电路是后加的,目的是当插入的不是耳机线,而是写频线时,机内喇叭本应无声,现在要让它发声,所以加了一个模拟开关,由MCU控制。至于插入的是写频线还是耳机线另有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路并联当然会有这个问题,你要改一下线路,耳机和喇叭分开接,耳机座换成,常开带插入感知的座,就好了 ...

能说具体点吗?“耳机和喇叭分开接”

网友B:
一个开关解决不了两个以上的状态的处理,即使用开关达到了目标,估计效果也不好,可能得大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耳机和喇叭分开接”

怎么说呢,首先,应该是这条线断开:
这样,喇叭是 由开关控制,断开还是连接,耳机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发声。

其次,我不知道你对 BTL 是怎么理解的,你耳机座一头接地,一头接 单边BTL  那么,BTL 不是没起作用么?一般不是应该这么接么?

然后,如果,你需要知道,耳机是否插入,应该选择带感知的音频座,如下图:

图中,当耳机插入时,34会导通, 耳机拔出  34 会断开。以此感知耳机是否插入。
当然,如果不需要知道是否插入,可以不用管 音频座的问题。

网友C:
既然是写频时才用,为什么不采用微型继电器?反正不差那么一点动作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首先,应该是这条线断开:
这样,喇叭是 由开关控制,断开还是连接,耳机不受任何限制,可以 ...

感谢回复!
这个就是手持台的低放电路,不能说100%,但至少95%的机器是这样的电路。
有2 种情况:不插耳机或写频线时,本机喇叭发声。插入耳机时,本机喇叭必需无声,由耳机发声;当插入写频线时,本机喇叭无声,同时写频线不带喇叭,所以,插写频线时,机器就哑了。所以客户要求插入写频线时,本机喇叭也要发声。这个是重点。至于插入的是耳机还是写频线,由软件协议来判断。所以插入写频线时,就要人为通过模拟开关,把耳机座的3、4脚短路。这个是设计的初始思路。
2822接成BTL,然后单端输出到耳机,是可以的。这块电路是成熟的。(机内喇叭是BTL全桥驱动,耳机是单端驱动)。现在要考虑的是,用何种方式连通耳机座的3、4脚,用MOS不行,模拟开关也不行,需要断开时,都做不到完全断开(有漏信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写频时才用,为什么不采用微型继电器?反正不差那么一点动作的声音

感谢回复!
微型继电器有多微型?能推荐一下吗?电磁干簧管之类的继电器不行,不耐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首先,应该是这条线断开:
这样,喇叭是 由开关控制,断开还是连接,耳机不受任何限制,可以 ...

另外按你这样接法:耳机座线不够用,K头耳机线,2个3段式的共6根线,地线、PTT+RXD、MIC、VDD、TXD、SPK。
且客户库存耳机线不允许再定制4段式的耳机线。这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首先,应该是这条线断开:
这样,喇叭是 由开关控制,断开还是连接,耳机不受任何限制,可以 ...

按你的线路接法,线不够用了:
这是K头的耳机座接法:

网友D: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你这板子是什么发出声音的呢?
如果是MP3播放器或者蓝牙之类,直接一路输出到3.5耳机,另一路是输出到2822,然后由2822输出到喇叭
TDA2822由一个MOS管控制电源,单片机控制MOS管
3.5检测端口,有插入时,单片机检测到,就直接关闭2822的电源就行了
输出如果是要有功率,那就增加一个2822就行了
总之,3.5插座检测有没有插入,单片机切换对应的电源就行,我就不信,没电了,它还能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微型继电器有多微型?能推荐一下吗?电磁干簧管之类的继电器不行,不耐摔的。

是想将这个控制电路做到对讲机里面吗?某一个宝搜索“贴片继电器”,尺寸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你这板子是什么发出声音的呢?
如果是MP3播放器或者蓝牙之类,直接一路输出到3.5耳 ...

谢谢!
这个机器是对讲机的,输出的音频范围在300-3Khz。鉴频输出的功率不足以推动耳机、本机喇叭,所以要加入低放。
你给了我一个提示:双路低放,耳放与喇叭各一路,各管各的。是个办法!
有没有小体积的电源8V左右低放IC?SOT23-5或-6的封装?sop8体积有点大。MSOP8的LM4890是可以,但受不了高电压:电池双节最高可达8.2V甚至更高!又要加LDO什么的。成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线路接法,线不够用了:
这是K头的耳机座接法:

你可能没搞明白, 带感知的音频座 就是接三段式耳机的, 给你的图中  6,5,7 就是分别 接 耳机,咪头,GND 的。耳 3,4 脚就是类似行程开关的存在,只要你插入了 耳机 或者 写屏线,3,4脚就会 短接,那么你单片机也好,或者中断设备也好,就能通过,这个知道,有东西插入了, 这个时候,就看你的设计了,你可以去检测插入的是耳机,还是写屏线,然后,决定,是给他接通  音源  还是  数据口,这个接哪里 就是 通过模拟开关,或者继电器实现了。同时,喇叭到底要 工作,还是不工作,也是模拟开关或者 继电器实现。
所以,你的电路是肯定要改的,至少需要两个开关,  一个是  喇叭开还是关, 一个是  插入的音频头,到底是 接到数据接口,还是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想将这个控制电路做到对讲机里面吗?某一个宝搜索“贴片继电器”,尺寸见下

10*6.5*5.2。。好大一个!

这个放不下啊!对讲机正面限高5.5mm,反面才2.5,还分区了。空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搞明白, 带感知的音频座 就是接三段式耳机的, 给你的图中  6,5,7 就是分别 接 耳机,咪头,G ...

是的!
问题是音频通过模拟开关(4157?NMOS?PMOS?)时,要关时关不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6.5*5.2。。好大一个!

这个放不下啊!对讲机正面限高5.5mm,反面才2.5,还分区了。空间有限
...

高5.2mm没有超啊,长10mm宽6.5mm,你再增加一路功放也不见得面积更小啊

网友B:
至少是要两路功放,加切换开关,如果耳机只有一个喇叭的话,耳机插座可以不变,所以肯定要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是要两路功放,加切换开关,如果耳机只有一个喇叭的话,耳机插座可以不变,所以肯定要大改

耳机座和耳机线因为库存情况,不允许更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机器是对讲机的,输出的音频范围在300-3Khz。鉴频输出的功率不足以推动耳机、本机喇叭,所以 ...

基本没有,大多都是SOP8封装的
你可以试一下用一个单运放,就是一个运放把对讲机的声音放大,用耳机听一下效果
像LM321这种单运放基本也都能有个50mA的输出电流,我个人觉得用运放输出的声音是可以很大的,至少用32欧的耳机是可以的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运放先试一下效果,比如LM358,LM324之类,觉得可以了,再用LM321画板,参数都是差不多的,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有,大多都是SOP8封装的
你可以试一下用一个单运放,就是一个运放把对讲机的声音放大,用耳机听一下 ...

对,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E:
不考虑体积功耗下,最简单的方案,SMD-8的微型继电器 ,常开触点与耳机插座开关并联 ,高电平线圈通电吸合耳机与喇叭同时响,低电平耳机插口触点断开,继电器常开断开,喇叭不响耳机响
或者不考虑MCU控制 ,简单的价格微型拨动开关,用户手动控制,又简单又省成本,改造也简单

网友F:
      不知道音频输入端幅度有多大,是否可以直驱耳机,如果不行,要在前置加耳放芯片,对成本有要求 可以使用9014 三极管做个耳放电路也行。
      功放不建议使用TDA2822   建议更换带MUTE功能的功放。耳机插座带插入检测功能的。
     当检测到耳机插入时,再判断 RELAY的电平,来控制功放  的开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