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协议转换器的?

楼主(2022-10-13):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想转换什么协议?  将IEEE802.3协议的以太网或V.35数据接口同标准G.703协议 ?????

协议转换器
它能使处于通信网上采用不同高层协议的主机仍然互相合作,完成各种分布式应用。它工作在传输层或更高。接口协议转换器一般用一个ASIC芯片就可以完成,成本低,体积小。

网友B:
将A协议转成B协议,就必须先读通A、B两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