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6200E: Symbol ARM_use_no_argv multiply defined (by main. o and testl....

楼主(2022-10-13):
keill代码有什么问题?为啥老是报有两处错误呢?
Error: L6200E: Symbol ARM_use_no_argv multiply defined (by main. o and testl.o).
Error: L6200E: Symbol main multiply defined (by main. o and testl.o).

网友A:
main.c和test1.c里面都有mai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c和test1.c里面都有main函数。

main函数在哪里呀?

楼主:
我明白了,但是如果我也需要在两个.c的文件里加入main函数,两个.c文件不能共存吗?必须只能是一个.c才能用吗?

网友A:
两个main函数不可能共存,开机工作执行初始化(库里面,用户不可见)完后就要执行main函数,你要有两个,执行哪一个?薛定谔的那个?

网友B:
你看你的启动文件,那个.s的,程序会先运行系统初始化,再main函数,顾名思义main函数只能一个执行,别的只能是别的名字,然后在main中调用别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