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ADXL345+OLED计步器 (手表,运动手环)源代码

楼主(2022-10-13):
看到网上都是用 LCD1602作为输出的,参考一些论坛的文章,拼成STM32+ADXL345+OLED 计步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STM32F103C8T6
iic通信0.96寸OLED显示屏;显示中英文、数字、图片
18B20温度传感器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

OLED接线定义:
                                        VCC--3.3V/5V
                                        GND--GND
                                        SCL--PB8
                                        SDA--PB9
18B20接线定义:
                                        DQ--PA5
HC-SR04超声波接线定义:
                                        Trig--PB7
                                        Echo--PB6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_ii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av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adxl345.h"

//Add bgn
unsigned char ReadAdxl345;           //定时读取adxl345数据
unsigned char ErrorNum=0;   //记录错误次数
unsigned char CheckNum=0;   //检测次数

char dis0[16];//液晶数组显示暂存
char dis1[35];

unsigned int xlTab[5];//心率数组
unsigned char count=0;        //心率滤波计数
unsigned int xinLater=0;//        心率延时处理
unsigned int xinLv =0;    //心率值

unsigned int BuShu=0;//步数
unsigned int Normal_num=0;                        //正常次数
unsigned int Error_num=0;                        //倾斜次数

unsigned int disBuShu = 0;  //显示步数
float disJuLi = 0;//显示距离
float temperature;  //温度
unsigned char readTemp = 0;        //读取温度标志

//Add end

int main(void)
{

//Add bg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3_Int_Init(49,7199);//50ms
//EXTIX_Init();                // 初始化外部中断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GPIO_init();  //初始化lcd引脚
//lcd_Init();                  //初始化lcd屏幕
        delay_ms(200);

  Init_ADXL345();
  if(Single_Read_ADXL345(0X00)==0xe5)
  {
    delay_ms(5);
  }
  else
  {
    delay_ms(3);
  }
//Add end

        u8 a=0;
        u8 t=20;//trig引脚高电平持续时间
         double  temperature;
//        u8 Distance;
//        u8 disFlag=0;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
        Wave_SRD_Init();//初始化超声波
        Timer_SRD_Init(9998,7199);//定时器初始化

        extern const u8 BMP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OLED_Init();                         //OLED屏幕初始化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while(Wave_SRD_Strat(t))
        {
        }

        OLED_Clear();

        while(1)
        {
                ReadAdxl345= 1;
//Add bgn
            if(ReadAdxl345== 1)   //定时读取adxl345数据
    {
      ReadAdxl345= 0;
      ReadData_x();                                                  //三轴检测函数
      CheckNum++;
      if((temp_Y>450)||(temp_Y<-450)) //查看正常次数
      {
        Normal_num++;  //正常次数++
      }
      else
      {
        Error_num++;//倾斜次数
      }
      if((Error_num!=0)&&(Normal_num!=0))//检测到步数
        //                if (Normal_num!=0)//检测到步数
      {
                                BuShu++;   //步数脉冲量++
        Error_num=0;    //清除一个周期检测
        Normal_num=0;
      }
    }

                if(disFlag==1)           //显示标志
                {
                        disFlag = 0;

                        readTemp++;  //定时计数
                        if(readTemp >= 8)//约800ms处理一次数据 温度
                        {
                                readTemp =0;//重新计数
                                temperature=(float)DS18B20_Get_Temp()/10;        //缩小10倍为实际值
                        }

                        disBuShu = BuShu/2;  //显示步数
                        disJuLi = disBuShu*0.45;//显示距离

                        sprintf(dis0,"X:%03d/min %4.1f C",xinLv,temperature);//打印
                        Lcd_Puts(0,0,(unsigned char *)dis0);        //显示
                        Lcd_1Put(14,0,0xdf);//显示符号
                        sprintf(dis1,"BS:%03d JL:%4.1fm  ",disBuShu,disJuLi);//打印
                        Lcd_Puts(0,1,(unsigned char *)dis1);        //显示

                }

//Add end

                //18B20读取温度
                if(a%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
                        {
                                OLED_ShowCH(50,6,"-");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CH(50,6," ");                        //去掉负号
                        }
                //        OLED_ShowNum(60,6,temperature/10,2,16);                        //显示整数部分
//                           OLED_ShowNum(60+28,6,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delay_ms(10);
                a++;
                if(a==20)
                {
                        a=0;
                }

        //        OLED_ShowCH(15,0,"屏幕显示测试y2");                //测试显示中文
                OLED_ShowCH(0,0,"BuShu:");                //测试显示中文
                OLED_ShowNum(50,0,BuShu,6,16);

                OLED_ShowCH(0,3,"Dist.: ");        //显示英文
                OLED_ShowNum(50,3,disJuLi,6,16);

//                //产生高于10Us的高电平与OLED上显示超声波所测距离
//                Wave_SRD_Strat(t);
//                Distance = TIM_GetCounter(TIM3)*340/200.0;
//                if(Distance>0)
//                {
//                        OLED_ShowNum(50,3,Distance,6,16);                //显示超声波测量距离
//                        delay_ms(10);
//                }

/*

                OLED_DrawBMP(0,0,128,8,(u8 *)BMP1);                //测试显示图片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4-09-07):
谢谢UP的代码,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