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hex文件在C52单片机能运行在C54里不能运行?

楼主(2022-10-14):
我有一个程序C52能运行,在C54里运行数码管不亮,哪位大师能反汇编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先仔细读C52与C54的手册。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感觉不同架构运行,需要在芯片内部模拟芯片环境,直接翻译代码

网友C:
你先确定, 在别的C52 里面是否能运行,再考虑是否 需要反汇编看吧。

网友D:
反汇编

;==========================================================================
;    File Nam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调试.HEX
;      IC Body: MCS-51
;         Date: 2022/10/14
;==========================================================================
;==========================================================================
;标号==============指令================================地址===机器码=======
;==========================================================================
Q0000:             AJMP  Q01E7                        ;0000   21 E7
                   NOP                                ;0002   00
                   RETI                               ;0003   32
;==========================================================================
Q0004:

网友E:
现在51单片机扩展型号太多了,你这么说52、54的根本说不清楚。查芯片的SFR那部分,一位一位的比对,看看有什么差异。

楼主:
就是STC89C52RC   STC89C54RD+ ,不是新型51单片机

网友F(2025-12-06):
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编译后的机器代码十六进制文件只能在目标平台上运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STC89C52RC   STC89C54RD+ ,不是新型51单片机

这两芯片理论上能通用,检查检查硬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