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能用usb的串口互相通信吗

楼主(2022-10-14):
而且是封装好的开发板,没法再接、焊别的管脚。
有一个串口是usb的,能跟电脑传统通信和烧录程序。

又过来了一个板子,想让他们互相通信。那我有个想法就是,那个板子的串口管脚是ttl信号,我的串口是usb,找个usb转ttl的模块,把这俩连一起。他们能互相通信么?

网友A:
不能,查看一下有关USB体系结构的资料

网友B:
那个板子的串口管脚是ttl信号,我的串口是usb,找个usb转ttl的模块,把这俩连一起。他们可以通信。么

网友C:
普通单片机,直接ttl通讯了。usb转ttl,得驱动,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查看一下有关USB体系结构的资料

我觉得可以把。电脑都能串口通信,调好波特率,弄好转接的模块(比如ttl转485),电平协议统一了,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单片机,直接ttl通讯了。usb转ttl,得驱动,复杂了。

就接一个ttl转usb的模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单片机,直接ttl通讯了。usb转ttl,得驱动,复杂了。

不得不这么复杂的。因为我得那个单片机管教都焊丝了,是一个开发板。串口都用完了,只剩一个和串口tx rx管脚连接的usb口。

网友D:
外接一个ttl转usb模块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模拟串口的范例,满大街都是,模拟一个,怎么都比你打算转来转去容易。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把。电脑都能串口通信,调好波特率,弄好转接的模块(比如ttl转485),电平协议统一了,就行吧

USB协议采用主从工作模式,即只有主机与从机之间才能进行数据通信,也正是这样引发一个缺陷,就是主机与主机、从机与从机之间不能通信。 USB主从的工作模式,数据永远在主机和从机之间进行,永远是主机发起主动权,从机只是被动的读写。

电脑是主机,开发板是从机。
所以两个单片机不能用usb的串口互相通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SB协议采用主从工作模式,即只有主机与从机之间才能进行数据通信,也正是这样引发一个缺陷,就是主机与主机 ...

USB/OTG既可以是主机也可以是从机,最典型的是安卓平板和手机的USB接口,连电脑的时候是从机,连U盘自动变成主机。

两个USB接口作为主机,可以连接USB转串口这个从机,两个USB转串口连接之后,两个USB可以互相通信,实际上USB转网口互连效率更高。

结论——只要单片机支持主机模式,两个单片机可以通过USB虚拟出来的串口、网口等设备互相通信。

网友H:
USB主机(如电脑)转TTL的模块很多,TTL转USB从机(如你的板子)的好像没有。

网友I:
1. USB 转 ttl,即使插在电脑上,也是需要驱动程序的;
2. 单片机上,自己些这个USB 转 ttl 的驱动;
3. 那么就可以两个单片机通讯了;
所以,难点在第2步,自己写USB 转ttl驱动;

网友I:
232、485、422 这三个,可以通过电平转换来互转,单片机本身还是ttl 通讯;
但,ttl 到USB,这个维度跨的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USB 转 ttl,即使插在电脑上,也是需要驱动程序的;
2. 单片机上,自己些这个USB 转 ttl 的驱动;
3.  ...

不用把 有那种转接口。某一个宝就有卖的 接上就行把

网友J:
想法是对的,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法是对的,可行的。

谢谢谢谢,我也觉得可行啊

网友K:
单片机都是UART串口输出的话,直接TX-RX,RX-TX连一起不就可以通讯了吗?
为什么还要UART转USB,再USB转UART连接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我也觉得可行啊

你觉得可行?就试一下吧。
外接一个ttl转usb模块测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