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 找不到显示的数字,想把灯DA1点亮,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2-10-14):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DA1=P2^1;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DA1=0;
                dalay(temp-5000);
                DA1==1;
                dalay(temp+5000);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DA1=1不就亮了,这个temp怎么在while(1)里也调用

网友B:
DA1==1;这句去掉。

楼主:
你好,我的意识是上面的测量数据加在亮的时候5000灭的时候减5000类似pwm输出,不知道哪里调用上面测量的数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1=1不就亮了,这个temp怎么在while(1)里也调用

你好,我的意识是上面的测量数据在亮的时候加5000,灭的时候减5000类似pwm输出,不知道哪里调用上面测量的数值谢谢

网友C: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DA1=0;
                dalay(temp-5000);
                DA1==1;
                dalay(temp+5000);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这个DA1==1;要写成 DA1 = 1;等才会亮。
变量temp是个局部变量,不能在main()中调用;

网友A:
那把temp设置为全局变量,在datapros();函数中获取temp数据。

网友D: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DA1=P2^1;

u8 disp[4];
u16 temp;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static u8 i;
        if(i==50)
        {
                i=0;
                DA1=~DA1;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if(DA1==0)temp=temp-5000;
                else temp=temp+5000;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delay(5000);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