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面的知识比较零散,如何穿插起来,更容易记住?

楼主(2022-10-14):
目前从事汽车EOP设计工作,目前只了解结构,对于单片机方面知道的知识比较零散,如何能把知识穿插起来,更容易记住

网友A:
读一本单片机原理的书。

网友B:
做实际项目。没项目就自己搞个小制作,保你快速整合知识。

网友C:
电子知识本来就是零散的,需要用到的时候知道查什么书就已经算合格了。

网友D:
单片机用到的东西其实多得要命,如果你没有入门,那并不是一本书就能搞定的
没有什么方法写代码,烧录验证好的,实践是最好的,用到什么知识再去学
单单一本C语言的书就几百页
一本数字电路的书也是几百页
再加上模拟电路

网友E:
通读一本书,看网友评论比较好的书。搞开发板,跑例子,修改例子,编写简短程序。

网友F:
推荐看看数电模电、单片机原理、微机控制,然后做做项目

网友G:
建议从项目入手,一边做项目一边看数模电相关知识,对一些基础的电路了解。然后就可以开始看单片机的内部结构之类的书籍

网友H:
做两个项目,过两年你就成熟了。

网友I:
做项目,公司没分配就自己找点简单的小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