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关于avr单片机驱动led灯不亮?

楼主(2022-10-14):
我用ATmega16就是简单连接PB0口和led和接地,设置PB高电平也用万用表测量了是5V电压,直接接板子VCC正极5Vled就可以亮,正在找原因,各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什么原因这是?

网友A:
PB0设置了输出了吗?

网友B:
给个图,看看硬件有无问题。

网友C:
测LED以及限流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D:
单片机引脚一般输出高电平驱动LED会电流不够,点不亮

网友E:
先DDRB设置端口输入或输出方向
然后设置portb 电平

楼主:
我确实忘记设置输出了。后来我设置了DDRB为输出就可以点亮led了,不设置输出测试5v也不亮。后来我又设置DDRC=0xFF;PORTC=0x00;万用表测引脚发现2、3、5脚电压为5,其他为0,而且连接led不亮,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楼主:
另外我的板子PC口是自下向上的0-7,其他PA、PB、PD口都是自上而下的,是否就该是这样还是?

楼主:
我用的最小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的板子PC口是自下向上的0-7,其他PA、PB、PD口都是自上而下的,是否就该是这样还是?

查一下ATmega16数据手册上的封装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