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语音录放系统原理图 两个芯片中那些“X”的不连接部分

楼主(2022-10-14):
有哪个大佬能帮忙看看这个原理图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进行点指点。
主要就是关于两个芯片中那些“X”的不连接部分,不知道合不合规则。
本人菜鸟一枚,刚刚接触单片机,希望能够有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解答一下为什么要去掉吗?

R9电阻是泄放电的电阻,改成1k或者更小100r都可以。大了需要按按键的时间长。小了反应灵敏。

网友B:
可以,未发现错误。“X"处可以不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未发现错误。“X"处可以不理它。

好的,谢谢。

网友C:
'X'是非连接标志,元件引脚不用悬空的时候要用'X',不然在DRC检查时会报错,也就是说,只有你的引脚什么都不连接才用'X'。

注意:ISD4004的INT#引脚,它不是NC空脚,通常有使能或其它作用,一般是接确定的电平(高电平或低电平),而不会悬空,那是不稳定的,具体建议查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D:
INT#是输出,不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X'是非连接标志,元件引脚不用悬空的时候要用'X',不然在DRC检查时会报错,也就是说,只有你的引脚什么都 ...

好的,谢谢。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是输出,不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E:
把复位电路里的 10K 的 R9 去掉吧,或者改成 1K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复位电路里的 10K 的 R9 去掉吧,或者改成 1K 的

方便解答一下为什么要去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