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晶振问题?代码下完pc无反应 有时出unwroid divesr

楼主(2022-10-14):
打个f407-3300板 代码下完pc无反应 有时出unwroid divesr  测3300晶振无电压f407代码运行正常晶振各引脚都测试了无问题 现在丕知代码问题 电路问题3300晶振不振原因?pc-usb无反应 ulpi接口怎么验证 那个兄弟有这方面经验指点下

网友A:
1、先证明CPU运行了。
2、再走单步调试。

网友B:
连原理图都没有,你说的这些只有你自己才懂,别人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C:
可能短路了,板子洗一下吧,不行就换一颗晶振试试,也许烫坏了

楼主:
f407跑了试了没问题

楼主:
usb3300没有调的方法氵先我不知它在代码是否正确情况下晶振与之有关吗晶振无电不能确定代码还是硬件

楼主:
3300原理图吗没有什么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