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单片机使用USB方式读取AD值的实验

楼主(2022-10-14):
实验代码和上位机在附件中;
实验说明
上位机软件通过USB数据线连接单片机,上位机单次或连续的与单片机通讯,来采集电压数据.
单片机型号:STC8H8K64U    @24MHZ
AD采集端口:P1.3
硬件图片:实验板 外加  5K电位器

将代码编译后,通过USB方式(按住P32按钮,加电)下载到单片机中,电脑会提示发现新硬件,WINDOWS10以上系统不需要安装驱动,
其它系统如果需要安装驱动,可以在附件中的"驱动"文件夹中找到.
上位机与设备管理器

当单片机与电脑正确连接后,如上图,在设备管理中会显示出框中的设备(WINDOWS7),上位机软件也会检测到相应的设备.
=========================================================================
我们点击,上位机的扫描(Scan Device)按钮,会看到如下图中的信息:Device detected,表示已经检测到了设备.

=========================================================================
这时,上位机和单片机已经连接就续,,,,ADC采集就可以马上开始了,,,,,点击''单次"按钮,,进行一次采集,,,点击 "连续"按钮就会
连续采集..
采集结果分析见下图
命令格式: AA 55 CMD ADH ADL GAPH GAPL CS
AA 55:起始码;
CMD:  01,上位机向设备获取数据;02,设备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ADH:  测量AD值高8位;
ADL:  测量AD值低8位;
GAPH: 内部参考电压AD值高8位;
GAPL: 内部参考电压AD值低8位;
CS:   校验码(以上数据的累加值)。

接收到命令格式: AA 55 CMD ADH ADL GAPH GAPL  CS
          对应数据:   AA 55 02     0B   AF    07      A4    66
根据ADH  ADL   0X0BAF  来计算出采集到的电压值  1.82V
计算方法: 单片机内部基准电压1.19V   ADC值0x07A4;
1.19V/0X07A4*0X0BAF≈1.82V

***************************************************************************************
设备标识的说明
做为小白,第一次使用官方例程的时候,不能扫描到设备,后来发现,软件默认的设备标识,和代码中的不一样,不一样.
将代码中的设备标识,更改为上位机中数据,就解决了,官方真调皮,专门坑小白

改为下图中的数据: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附件没有显示出来,补一下

网友A:
STC8H8K64U-直接自带硬件USB仿真,STC USB-CDC 就是串口,
STC的 12位ADC 高精准稳定!
期待楼主给小白讲解一下USB仿真

网友A:
STC8H8K64U-45MHz-LQFP48, RMB3, 硬件 USB 直接下载,硬件 USB 直接仿真

网友B(2023-05-06):
我感觉可以接收到电压值然后送到电脑里,用matlab把图绘出来,实时的电压波形

网友C(2024-01-17):
没有坑小白,我用的就是原来的。

网友D:
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