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鉴别一下这是什么电容和电感?

楼主:
正在维修的一台古董仪器,发现电路板上有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都烧糊了,要更换,但是又查不到具体参数,所以只好发到论坛里,求助各位万能的大神,看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能提供线索的,感激不尽。先上图

电容的形状和颜色都和CBB电容一模一样,在从电路板上取下来之前还量了一下电容值,大约是15NF,当然这个数值可能已经无效了。然后用热风枪,在300度轻轻取下来,虽然很小心还是破损了,引脚和部分外皮脱落,露出里面的东西,像是极其极其薄的金属网被折叠成了被子,对,被子,像训练时叠得整整齐齐的棉被。。。丝印F98。第二张图是我在旁边放了一个11*9的正常CBB电容作为比较,这个体积明显要小很多。这个是CBB电容吗?有人说也可能是涤纶电容。F98代表电容的值是多大呢(比较模糊也有一定可能是F9B)?
再来看电感

电感的情况类似,本身已经烧毁,所以取下来还是碎了,金属丝比头发丝还细,已经无法测出值,电阻都是兆欧级别了。
好在编号还在,如图,编号是CEQ-1,有人说中间哪个不是E是G的特殊写法(不是没可能,看后面那个Q的写法也是够少见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知道它大致的电感值或者型号厂家呢?
求高手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A(2022-10-14):
电容是涤纶的,CBB薄膜很厚所以没这么小的。其他有效信息都被烧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涤纶的,CBB薄膜很厚所以没这么小的。其他有效信息都被烧掉了。

谢谢指导,可能是照片里显得太小。这个电容的脚距是5mm左右,CBB电容里的103J(10NF)脚距和它一样的。之所以觉得它是CBB是因为它颜色形状和CBB一模一样。

网友C:
电容是涤纶电容,你最好按仪器型号(或者是芯片)搜索电路图看看值是多少,或者把型号发出来看看有没人刚好有这款的仪器或者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可能是照片里显得太小。这个电容的脚距是5mm左右,CBB电容里的103J(10NF)脚距和它一样的。之 ...

你那个CBB十有八九是假的。鉴定方法很简单,CL电容是正温度系数,CBB是负温度系数,用热风一吹就原形毕露了。

网友B:
谢谢上面两位,为了验证,我剪开了一个CBB电容,如图,里面和我这个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它是CBB电容。CBB电容也有很小尺寸的。另外我查到松下的CBB电容,第一行都是丝印F##,我这个是F98,感觉离答案不远了。答楼上的朋友,这款仪器,而且当初销量在国内不会超过100台,所以没有公开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CBB十有八九是假的。鉴定方法很简单,CL电容是正温度系数,CBB是负温度系数,用热风一吹就原形毕露 ...

学习了一招,但遗憾的是这个电容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糊了

网友B:
           我刚才的回复不知为何没有发成功,重新发一次。为了验证,我剪开了一个CBB电容,里面的材质和形状颜色和我这个基本是一样的,内外的相似度都有9成以上,所以我感觉它就是一个CBB电容。不赞成它是CBB的朋友主要是觉得它尺寸小了,但实际上CBB电容也有很多尺寸比较小的,像这种脚距5mm的在CBB里不算罕见。搜索了一下,松下的CBB电容,编号是F##(##也是两个数字),我的是F98,感觉离答案越来越近了。

网友D:
换个容值和电感量一样的就行了吧,不然确定了种类也没啥用,要不有仪器的电路图,要不找一样的仪器量参数,不重要就看电路的作用,看能不能通过其他元件推断出参数,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个容值和电感量一样的就行了吧,不然确定了种类也没啥用,要不有仪器的电路图,要不找一样的仪器量参数, ...

现在主要就是无法确定容值和感量(器件已经烧糊了没法测量),所以才只能寄希望通过编号查找,这种仪器%,十几年前全国总共卖了不到100台,没有资料可查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一招,但遗憾的是这个电容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糊了

不,我说的是你手里的“CBB电容里的103J(10NF)”是假的。

网友B:
啊,是说我后来剪开的那个吗?那倒是有一定可能是假的,TB上买的,质量也一般般,有时会烧坏。

网友E:
可以用接近的电容替代了试试,除了特定的模拟电路中,电容值不太大变化问题不大哦

网友F:
反汇出原理图,估算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与原先的一样。道理上说得通就可以了。

网友G:
这电容是什么部分上用的,什么功能,上个图片可以大致分析下容量。

网友H:
问题并在于这个电感电容的本身
而是,在维修方面,你要知道这个板子的原理,并大概知道这个参数是如何计算的
在很多时候,除非是外部机械损坏
如果是电路本身引起的烧了某个器件,你换了这个元件,并不能修好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