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请问缩小到3cm*4cm的板子上能行吗?

楼主:
如图pcb尺寸是30mm*40mm,右边留的空位打算插一个蓝牙模块,为了节省空间芯片用的贴片式51,引出了vcc和gnd打算使用外部供电,引出了rxd和txd进行程序烧录,请问最小系统做这么小能正常工作吗?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2-10-14):
复位的电容选无极性的,可以做的更小的,注意走线

网友B:
当然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蓝牙的天线。

给你看下我的最小系统板2cm*5cm:"stc8g1k08系统板"

网友C:
只要所有走线布通就能正常工作,再小就用双面贴片。

网友D:
现在开始玩51就不要从89开始了,最少要从STC8G开始,连晶振都可以不要,RESET也不要,电压从2.5到5.5都行,再小也可以的。

网友E:
既然要做最小系统那肯定不用89C系列,还不如晚上买一片SOP-DIP的转换PCB,功能少用SOP16的STC15W404,旁边焊上插针,就是现成的小系统.还要精简那用SOP8的STC8A,那速度快得很.

网友F:
成啊,可以。

网友G:
要蓝牙就上南京沁恒的芯片,更小啦

网友H:
玩51的话,建议用STC8H8K64U LQFP64,资源多,速度快,不要再玩89了。

网友I:
其实最小系统都不需要PBC板,STC单片机全集成了,只差电源的电容了,把1个103电容和1个22uf电容焊接到单片机电源脚就是最小系统。如果加PBC板也就2个电容并把单片机IO口引出而已。30mm*40mm太大。

网友J:
你P0口没有上拉!!
推荐使用STC8系列单片机,不需要上拉,不需要复位,不需要晶振
只要提供电源和串口下载就能工作了
都是8051单片机,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K:
电源线和地线太小了,敷铜吧。退耦电容也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复位的电容选无极性的,可以做的更小的,注意走线

这个原理图我照着网上的画的,这个电容必须是无极性的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蓝牙的天线。

给你看下我的最小系统板2cm*5cm

谢谢 很有帮助

网友M:
不要再用89这个才古董了
至少是STC8A或者是8G,8H之类的
外部晶振不需要
复位电路不需要
VCC要加一个104和一个106,可以选择0603封装
这么简单的板不要自动布线
走线至少是0.254mm或者以上,尽量不要在排针的两个焊盘中间走线

网友N:
89C52的P0口需要上拉。很麻烦。如果STC8系列的现在还搞不太懂,也可以先学习学习STC15的。小一点的有STC15W408AS,大的有STC15F2K60S2,还有STC15W4K32的。可以先过度一下。
不一定脚多的就好用。关键还是看需要的功能,有时候8脚的也能做个可以定时的插座(配1个1367的小模块带4位数码管)还有2个按键。带1个继电器。坛里有详细的介绍。
要根据情况选择芯片,活学活用。

网友O:
可以吧电容尺寸改小

网友P:
基本上是可以的 看你想用什么元件跟用什么封装

网友Q:
这个尺寸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是可以做出来的,关健是看你PCB布线的水平了,我做的板子就很小,包括输入输出接口,串口接口等,上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R:
我也是刚开始学单片机。用STC89C52 DIP40 实在是太大了,外围电路也复杂。现在换成STC8G1K08 DIP16了,我用DIP是为了做试验焊管座更换方便,建议你用TSSOP封装16或20或SOP8,体积更小,性能更强。

网友S(2024-11-26):
按道理来说是可行的,但是PCB走线的话可能会费一些时间。

网友T:
可以直接用AI8051U  有48脚  也有44脚  和8051u兼容的

网友U:
P7插座可以竖着方, 还能减少PCB尺寸.
P0端口用10K排阻上拉, 可以做准双向端口.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刚开始学单片机。用STC89C52 DIP40 实在是太大了,外围电路也复杂。现在换成STC8G1K08 DIP16了,我用 ...

这家 DIP 芯片很多 适合DIY      申请样品也方便      AI8051U-PDIP40 YYDS

网友V:
可以的,在小就可以用双贴片

网友W:
画板之后用DRC检查一下,一般能帮助检查出孔位的间距大小是不是合格的,其次注意一下走线,不要直角和锐角。

网友X:
布局还可以优化的

网友H:
使用STC的LQFP48脚的,可以做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