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XL345锂电池计步器如何在便携的时候保存步数

楼主(2022-10-14):
我用STM32+ADXL345+OLED开发了一款锂电池计步器,携带的时候为了节省电量,考虑让单片机休眠和唤醒。请教一下具体思路,每次走一步就唤醒单片机步数+1 ,那么步数记录在哪里当单片机睡眠的时候,才能在唤醒后或者按键后可以让OLED显示总步数,谢谢

网友A:
如何知道走了一步呢?知道走一步的东东是如何工作的呢?它是不是可以停电?

楼主:
我是查询方式读ADSL345的XYZ的值,STM32根据振动幅度计算步数的,如果待机了,它就不

楼主:
是STM32读取ADXL的振动幅度的XYZ的值判断是否是一步,如果待机了,也不计算了

网友B:
查询ADSL的值,在根据该值进行计算

网友C:
ADXL345有中断唤醒模式,可以在静止状态下唤醒
你可以设定某个时长内没有运动数据,就停机,有运动了就唤醒ADXL345就行
单片机的唤醒可以通过传感器的中断进行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XL345有中断唤醒模式,可以在静止状态下唤醒
你可以设定某个时长内没有运动数据,就停机,有运动了就唤醒AD ...

那么步数保存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步数保存在哪里呢

这个.......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锂电池供电,它是休眠而已,又不是断电
所有变量不会改变的呀,你是要唤醒,又不是复位,之前放在哪个变量,它就保存在哪个变量的呀
是个全局变量就行了
EEPROM就没必要了,因为锂电不断电,就算断电,你也可以是连接手机保存(这个没做过),也可以是自己增加一个铁电,用铁电的原因主是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