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8欧喇叭到底分正负吗?

楼主:
我想问一下喇叭到底分正负吗?在逛某一个宝的时候看见有的上面标了+有的却没有。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2022-10-14):
就这么说吧,有点像直流电机,比如正接振膜是鼓起来的,反接就会陷下去。
听说有可能声音会变小或畸变,不过我没有听出过什么区别。

ps:喇叭好像有个参数叫“冲程”,有可能和那个有关。

网友B:
单个喇叭是不需要区分正负的,随便接。但是多个喇叭就必须区分正负了,否则一个喇叭振膜向前,另一个向后,两个喇叭的声音是互相抵消的!!!

网友C:
单喇叭不会分正负。喇叭盆向下 磁铁向上,一般右侧的焊耳为正;有打红色记号的为正。或者使用指针万用表,表笔接喇叭两个焊耳,把喇叭盆向下按,看万用表输出电压  为正或为负,来确认喇叭极性。最后一种办法靠听,两个喇叭同一个功放,声音集中的为正向;声音比较分散的为反向。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
那是+-号,不是正负
只有用来标记相位而已,如果你的音响只有一个喇叭,那就随便你怎么接
如果是你的音响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喇叭
那就是用来区分相位的
比如,你功放的输出统一地接到所有喇叭的 -,或者统一的接到所有喇叭的 +
这都是可以的,没有规定输出地就必需得接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是+-号,不是正负
只有用来标记相位而已,如果你的音响只有一个喇叭,那就随便你怎么接
如果是你的音响有 ...

BTL电路喇叭两端都接输出,哪来的什么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TL电路喇叭两端都接输出,哪来的什么地?

对的对的.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E:
一般喇叭边上有连个插接端子,大的就是正极, 小的是负极.

网友E:
单独使用不用分正负极。如果是多个音箱一起使用需要分正负极。所以音箱都标明了正负极。

网友F:
喇叭单独使用是不需要分正负极。但在成对使用时,需要分正负极。一般的喇叭上都明确标示了正负极。

网友G:
多个喇叭并联使用时需要分辨正负极。

网友H:
不分,正负是立体声判断相位用的

网友I:
当然都有标的,接反了声音会有区别,比如高音你接反了,中低音你正常接,那放出来的声音的怪怪的。

网友J(2025-07-31):
所谓同名端子,所有的线圈类器件,都存在顺时针和逆时针绕线方向,不同名的端子,接相同的正负电,磁场方向不同,声音相位也不同,左右声道可能抵消,高低声道可能干涉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单个喇叭是不需要区分正负的,随便接。但是多个喇叭就必须区分正负了,否则一个喇叭振膜向前,另一个向后, ...

知道没有分但没想过原因,原来是这样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单个喇叭是不需要区分正负的,随便接。但是多个喇叭就必须区分正负了,否则一个喇叭振膜向前,另一个向后, ...

叫“同名端”比较好吧?区分电源的正负极

网友J:
同名端,多个喇叭串联,并联使用时,只要一致就行

网友M:
请参考: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GBT9396-1996 neq IEC268-5 1989中的定义。

网友N:
一个喇叭无所谓正负,两个放相关信号就有要求了。没有标志的喇叭用电池通一下看看纸盆方向也可以确定。

网友O:
不分,只是鼓膜上电是向那边

网友P:
喇叭有正负, 但是如果你只接一个喇叭, 那就无所谓了;  如果接立体声或者2个往上含两个喇叭 那就需要区分正负, ; 因为声波也是有相位的,喇叭本身就是把正弦波信号转换成声音, 两个喇叭接反了 就会出现声波相互吸收和抵消; 听感会大打折扣。尤其是低频, 几乎会完全消失。

网友Q:
平常用,不是金耳朵,无所谓,随便接。大型会场布置和无线AP布置一样的,要考虑各个的干扰共振,咋也接触不到那个级别啊

网友R:
8欧喇叭分正负,就是和变压器一样的同名端. 两个低音喇叭并联装到同一个音箱里, 正负接法要一致, 不然一个喇叭外凸输出正声压,一个内凹输出负声压. 音箱的响度及听感会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