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C语言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2-10-14):
                unsigned char i,k,l,m=0x3f;
                bit j;
                for(i=0;i<8;i++)
                {
                                j=m&0x01;        //依次取出低位数据
                                m>>=1
                                k=j;

                        newnum[l++]=k;
                }

以上运算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数组newnum[]={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

网友A: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B:
细节上还有点儿小毛病,比如l没有初始化,但总体思路没有错。

网友C:
m>>=1; 加“;”另外j是多余的,而且j是bit型和你要的数据类型都不一样,直接newnum[ i]=m&0x01;
unsigned char newmun[8],i,m=0xc0;
for(i=0;i<8;i++)
{
   newmun[i]=m&0x01;
   m>>=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 加“;”另外j是多余的,而且j是bit型和你要的数据类型都不一样,直接newnum[ i]=m&0x01;

谢谢 我试试

网友D:
可以,但是还可以优化

网友E:
代码习惯不好,for 循环内的 i 及k ,m,应该用整型,而不是字符型;否则以后你debug会花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