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8位共阴极数码管程序疑问

楼主(2022-10-14):
刚刚接触单片机,才学到独立按键,刚刚写了一个用不同按键控制8位共阴极数码管显示不同数值的小程序,代码没有报错,但是用proteus仿真时却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请求论坛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是代码写的有问题还是proteus电路图画的有问题,万分感谢!!!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an1[]={0x31,0x7c,0x77,0x5b,0x3f,0x06,0x01,0x01};
uchar code duan2[]={0x31,0x7c,0x77,0x5b,0x3f,0x06,0x01,0x02};
uchar code duan3[]={0x31,0x7c,0x77,0x5b,0x3f,0x06,0x01,0x03};
uchar code duan4[]={0x31,0x7c,0x77,0x5b,0x3f,0x06,0x01,0x04};
uchar code duan5[]={0x31,0x7c,0x77,0x5b,0x3f,0x06,0x01,0x05};
u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uchar keyval;
void key_scan(void)
{
        P1=0xff;
        if((P1&0x0f)!=0x0f)
        {
                delay(10);
                if(K1==0)
                        keyval=1;
                if(K2==0)
                        keyval=2;
                if(K3==0)
                        keyval=3;
                if(K4==0)
                        keyval=4;
                if(K5==0)
                        keyval=5;
        }

}
void main(void)
{
        uint i;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if(keyval==1)
                {
                        for(i=0;i<8;i++)
                        {
                                P0=duan1[ i];
                                P2=wei[ i];
                        }
                }
                else if(keyval==2)
                {
                        for(i=0;i<8;i++)
                        {
                                P0=duan2[ i];
                                P2=wei[ i];
                        }
                }
                else if(keyval==3)
                {
                        for(i=0;i<8;i++)
                        {
                                P0=duan3[ i];
                                P2=wei[ i];
                        }
                }
                else if(keyval==4)
                {
                        for(i=0;i<8;i++)
                        {
                                P0=duan4[ i];
                                P2=wei[ i];
                        }
                }
                else if(keyval==5)
                {
                        for(i=0;i<8;i++)
                        {
                                P0=duan5[ i];
                                P2=wei[ i];
                        }
                }
        }
}

只有点第四个按键的时候数码管才会亮,但是八位全显示8

只有点第四个按键的时候数码管才会亮,但是八位全显示8

网友A:
用楼主能够理解的方式改写一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code duan1[]={0,1,2,3,4,5,6,7};
uchar code duan2[]={2,3,4,5,6,7,8,9};
uchar code duan3[]={4,5,6,7,8,9,10,11};
uchar code duan4[]={6,7,8,9,10,11,12,13};
uchar code duan5[]={8,9,10,11,12,13,14,15};
u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uchar keyval;

void key_scan(void)
{
        P1=0xff;
        if((P1&0x1f)!=0x1f)
        {
                delay(10);
                if(K1==0)
                keyval=1;
                if(K2==0)
                keyval=2;
                if(K3==0)
                keyval=3;
                if(K4==0)
                keyval=4;
                if(K5==0)
                keyval=5;
        }
}
void main(void)
{
        uint i;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if(keyval==0)
                {
                        for(i=0;i<8;i++)
                        {
                                P0=0x00;
                                P2=~wei[ i];
                                P0=0x3f;
                                delay(1);
                        }
                }
                if(keyval==1)
                {
                        for(i=0;i<8;i++)
                        {
                                P0=0x00;
                                P2=~wei[ i];
                                P0=table[duan1[ i]];
                                delay(1);
                        }
                }
                else if(keyval==2)
                {
                        for(i=0;i<8;i++)
                        {
                                P0=0x00;
                                P2=~wei[ i];
                                P0=table[duan2[ i]];
                                delay(1);
                        }
                }
                else if(keyval==3)
                {
                        for(i=0;i<8;i++)
                        {
                                P0=0x00;
                                P2=~wei[ i];
                                P0=table[duan3[ i]];
                                delay(1);
                        }
                }
                else if(keyval==4)
                {
                        for(i=0;i<8;i++)
                        {
                                P0=0x00;
                                P2=~wei[ i];
                                P0=table[duan4[ i]];
                                delay(1);
                        }
                }
                else if(keyval==5)
                {
                        for(i=0;i<8;i++)
                        {
                                P0=0x00;
                                P2=~wei[ i];
                                P0=table[duan5[ i]];
                                delay(1);
                        }
                }
        }
}

网友B:
位扫描应该一直循环,键值决定段值。
void main(void)
{
        uint i;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if(keyval==1)
                                        {
                                                P0=duan1[1];
                                        }
                                        if(keyval==2)
                                        {
                                                P0=duan1[2];
                                        }
                                        if(keyval==3)
                                        {
                                                P0=duan1[3];
                                        }
                                        if(keyval==4)
                                        {
                                                P0=duan1[4];
                                        }
                                        if(keyval==5)
                                        {
                                                P0=duan1[5];
                                        }

                                        for(i=0;i<8;i++)
                                        {
                                                P2=wei[ i];
                                        }
        }
}

网友C:
主要是你不知道8位LED的内部分段是如何连接的,又是在何种情况下,某个段才能亮灭的。
即LED的显示原理,要补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楼主能够理解的方式改写一下。

哇,谢谢大神,我搞懂了,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