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参数理解的问题

楼主:
对导通压降和反向漏电流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在温度25度的条件下,不考虑温升问题。
SS5在5A电流时的最大导通压降是0.45V ,当电流1A时导通压降是0.1V.
反向电压在20V的时候,最大漏电流是1MA,当反向电压10V时,漏电流0.5MA.

设计电路最大电压24V,电流最大1A。需要漏电流小就选择SS510.需要导通压降小就选择SS53.

网友A(2022-10-15):
我是这样理解,漏电流只与温度有关,25°时最大漏电流1ma,100°时最大漏电流50ma,不同型号漏电流一样,耐压不一样,导通压降不一样。

网友A:
漏电流应该与正向导通电流成功正比,想要漏电流小导通电流就不要选太大,设计电路最大电压24V,电流最大1A,应该选导通电流3A就好,比如SS33、SS34。

网友B:
由于材料的原因,二极管的特性是相似的,理解一种也就可以了。
PN结的厚度、面积、材质……,决定的这种参数。
例如:需要电流大,PN结的面积就应该大。
需要耐压高:PN结的厚度就厚一些,反向击穿电压也会高一些。
漏电流也类似。
你的理解基本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