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移相角问题 想把90度移相角改成180度,怎么改?

楼主(2022-10-15):
电机移相角度是什么决定的。想把90度移相角改成180度,怎么改

网友A:
先去弄清0度点(起始相位点)的定义,要点是谁与谁进行相位对比。
接下来就知道180在哪里了。估计:将对比的双方互挪位置,就移了180度

网友B:
180°就是与原来相反,把另一项零火线对换就是移相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