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详细的单片机检漏仪源代码 在LCD1602显示 含原理图

楼主: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符号
***************************************************/
void display_vol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1[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1[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WriteAddress(0xC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2[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2[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WriteAddress(0xC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3[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3[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c5);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D);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5);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单位(V)
***************************************************/
void  display_V(void)
{
//    WriteAddress(0x0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  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F);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s');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1()
{
// WriteAddress(0x02);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 WriteData(digit[x]);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_time[0]);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B);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_time[1]);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_time[2]);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E);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_time[3]);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C2);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0'+s/10000);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C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0'+s%10000/1000);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C4);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0'+s%1000/100);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C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0'+s%100/10);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C7);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0'+s%10);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80+6);//在第2行第4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TAB[d]);
WriteAddress(0x82);//在第2行第1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TAB[a]);
WriteAddress(0x80+3);//在第2行第2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TAB[b]);
WriteAddress(0x80+4);//在第2行第3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TAB[c]);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x)
//{
//  unsigned char i,j;
//
// i=x/10;            //取十位(小数点后第一位)
// j=x%10;            //取个位(小数点后第二位)
//   WriteAddress(0x04);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
// WriteData(digit[i]);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WriteData(digit[j]);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
unsigned char  A_D1()
{
  unsigned char i,dat;
   CS1=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1=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1=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1;   //第一个脉冲
   CLK1=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1=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1=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1;    //第三个脉冲
   CLK1=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1;         //第四个脉冲
      CLK1=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1;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unsigned char  A_D2()
{
  unsigned char i,dat;
   CS1=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1=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1=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1;   //第一个脉冲
   CLK1=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1=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1=1;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1;    //第三个脉冲
   CLK1=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1;         //第四个脉冲
      CLK1=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1;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unsigned char  A_D3()
{
  unsigned char i,dat;
   CS2=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2=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2=0;  //CS置0,片选有效
   DIO2=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2=1;   //第一个脉冲
   CLK2=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2=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2=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2=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2=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2=1;    //第三个脉冲
   CLK2=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2=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2=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2=1;         //第四个脉冲
      CLK2=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2;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2=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unsigned char  A_D4()
{
  unsigned char i,dat;
   CS2=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2=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2=0;  //CS置0,片选有效
   DIO2=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2=1;   //第一个脉冲
   CLK2=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2=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2=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2=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2=1;   //DI置0,选择通道0
   CLK2=1;    //第三个脉冲
   CLK2=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2=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2=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2=1;         //第四个脉冲
      CLK2=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2;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2=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void dischg()
{
        digit_time[3]=sec%10+0x30;
        digit_time[2]=sec%100/10+0x30;
        digit_time[1]=sec%1000/100+0x30;
        digit_time[0]=sec/1000+0x30;

}

void keyinput_data()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k=0;//光标
//   LcdInitiate();
//        SW0=SW1=SW2=1;
        //LCD1602_Write_CMD(0x80); //第1行1列
        //for(n=0;n<<16;n++)
        //LCD1602_Write_DAT(TAB1[n]);
//        WriteAddress(0x82);//第1行第3列
//        WriteData(TAB[a]);
        while(1)
        {
                if(SW0==0)
                {
                        delaynms(5);
                        if(SW0==0)
                        {
                                p++;
                                TR0=0;
                                sec=0;
                                dischg();
                                while(!SW0);
                                if(p>4)p=1;
                        }
                }
                if(p==1)
                {
                        AD_val1= A_D1();    //进行A/D1转换
                        AD_val2= A_D2();    //进行A/D2转换
                        WriteAddress(0xcf);//在第2行第3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1');
                }
                if(p==2)
                {
                        AD_val1= A_D3();    //进行A/D1转换
                        AD_val2= A_D4();    //进行A/D2转换
                        WriteAddress(0xcf);//在第2行第3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2');
                }
                if(p==3)
                {
                        AD_val1= A_D5();    //进行A/D1转换
                        AD_val2= A_D6();    //进行A/D2转换
                        WriteAddress(0xcf);//在第2行第3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3');
                }
                if(p==4)
                {
                        AD_val1= A_D7();    //进行A/D1转换
                        AD_val2= A_D8();    //进行A/D2转换
                        WriteAddress(0xcf);//在第2行第3列位置写入新数据
                        WriteData('4');
                }
                if(SW1==0)
                {
                        delaynms(5);
                        if(SW1==0)
                        {
                                k++;
                        }
                }
                if(k==1)
                {
                        while(!SW1);
                        WriteAddress(0x82);//第2行第1列
                        WriteAddress(0x0f);//光标闪烁
                }
                if(k==2)
                {
                        while(!SW1);
                        WriteAddress(0x80+3);//第2行第2列
                        WriteAddress(0x0f);
                }
                if(k==3)
                {
                        while(!SW1);
                        WriteAddress(0x80+4);//第2行第3列
                        WriteAddress(0x0f);
                }
                if(k==4)
                {
                        while(!SW1);
                        WriteAddress(0x80+5);//第2行第4列
                        WriteAddress(0x0f);
                }
                if(k==5)
                {
                        while(!SW1);
                        k=1;//光标标志清零
                        WriteAddress(0x0c);//光标关闭
                }
                if(k==1)
                {
                        if(SW2==0)
                        {
                                delaynms(5);
                                if(SW2==0)
                                {
                                        while(!SW2);
                                        a=(a<9)?a+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
                        }
                }
                if(k==2)
                {
                        if(SW2==0)
                        {
                                delaynms(5);
                                if(SW2==0)
                                {
                                        while(!SW2);
                                        b=(b<9)?b+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
                        }
                }
                if(k==3)
                {
                        if(SW2==0)
                        {
                                delaynms(5);
                                if(SW2==0)
                                {
                                        while(!SW2);
                                        c=(c<9)? c+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
                        }
                }
                if(k==4)
                {
                        if(SW2==0)
                        {
                                delaynms(5);
                                if(SW2==0)
                                {
                                        while(!SW2);
                                        d=(d<9)? d+1:0;//若i小于9则a=a++,若a》=9则清除为0

                                }
                        }
                }
        break;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        key++;
//        key%=3;
//}
void t0isr() interrupt 1        //秒计时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ime++;
        if(Time==78)
        {
                Time=0;
//                dat1++;
//                if(dat1>=10)
//                {
//                dat1=0;
                sec++;
                s=(int)(((float)sum/60*sec));
                if(sec>10000)sec=0;
//                }
        dischg();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main(void)
{
//  unsigned int AD_val;    //储存A/D转换后的值
//  unsigned char Int,Dec;   //分别储存转换后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_volt();        //显示温度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V();           //显示温度的单位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0;
        ET0=1;
        EA=1;
        dischg();
//        lcd1602_Display(digit_time,1);
   while(1)
      {
//    AD_val1= A_D1();    //进行A/D1转换
//        AD_val2= A_D2();    //进行A/D2转换
//    Int=(AD_val)/51;  //计算整数部分
//    Dec=(AD_val%51)*100/51;    //计算小数部分
        keyinput_data();
//    display(Dec);     //显示小数部分
    display1();
        sum=a*1000+b*100+c*100+d;
        if(AD_val1>1)
        {
                TR0=1;
        }
        if(AD_val2>1)
        {
                TR0=0;
        }

/*****************************************************
函数功能:按键启动计时
***************************************************/
//        switch(key)
//                {
//                case 0:TR0=0;break;
//                case 1:TR0=1;break;
//                case 2:sec=0;dischg();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