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三极管是否导通

楼主(2022-10-15):
三极管CE不加电压的情况下,VBE加电压,如何测出三极管是否导通

网友A:
三极管CE不加电压的情况下,不能测出三极管是否导通。

网友B:
MOS管可以测,三极管不能测

网友C:
测Ib,有电流则三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Ib,有电流则三极管导通。

我想知道VCE有没有完全导通,或者有没有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VCE有没有完全导通,或者有没有坏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三极管CE,等于已经给CE加了电压。

网友D:
导通必须指出两个点,起点终点,你说的是哪两个点呢?
三极管原理:集电极上必须加反压,形成一个反向电场,按比例抽拉发射极的电子。你卸去了这个电场,谈导通。这时它就不成【三极管】的功能了,可以当成二极管使用。

网友E:
判断三极管导通或是截止,就是判断发射极E和集电极C是否导通,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VCE有没有完全导通,或者有没有坏

那你就要加电压,不加电压测电流,这么知道?三极管是一个流控电流源。

网友F:
这么测有啥意义?VBE有电压时,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