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驱动电路为什么两个三极管不是推挽输出?

楼主(2022-10-15):
图中驱动电路为什么两个三极管不是推挽输出,加这两个管子有什么作用。104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PA3当做一个允许端,高允许,低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3当做一个允许端,高允许,低禁止。

一个 Q9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Q8

网友B:
我以为是同时对高低不同电平进行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 Q9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Q8

Q9是控制,Q8是脉冲输入。

网友D:
看输出位置,就不是推拉,而是双输入调制控制的手法。
104电容,吸收T4的尖峰能量,防止在Q18上形成高尖峰电压。亦或配合T4调频,看电容在PCB上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Q9是控制,Q8是脉冲输入。

红外调制就是这样做的,一个是数据,一个是38kHz的载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 Q9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Q8

你可能没做过信号调制的相关产品。比如发射红外遥控信号38KHz,PA3发的是数据,PA4发的是载波。单片机产生连续的载波很容易,直接用数据软件控制载波稍微复杂(但我都是内部调制了),所以分开两个信号。

网友F:
构成门电路,有逻辑功能

网友F:
PA3高,PA4低,R14加高电平,否则都是低电平,有逻辑门特性。

网友F:
PA3到R21接的电容比较大,不是调制用。很可能软启动或延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