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单片机如何安装滑动变阻器?

楼主(2022-10-15):
前辈们,我想用STM32F4实验AD,怎么再开发板上弄一个滑动变阻器来实现呢!

网友A:
建议交给硬件工程师,完成,你主要研究软件就行。

或者先去看看硬件工程师的课程

网友B:
一个电位器焊上三个脚的排针,用杜邦线插上就行,不需要加什么的
如果你是连电位器改变电压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网友C:
找到滑动变阻器三个接头。两端点接3.3V与GND;动点接你的CPU.AD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滑动变阻器三个接头。两端点接3.3V与GND;动点接你的CPU.AD口。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