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仔stm32f103rct6开发板移植FreeRTOS及引脚图

楼主(2022-10-15):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
STM32F103RCT6  木子小板测试 2022 4 24
Program Size: Code=21412 RO-data=1856 RW-data=504 ZI-data=23160
************************************************/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操作系统主任务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任务优先级
#define KEY_TASK_PRIO                  2                      //按键任务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KEY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Key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key_task(void *pvParameters);
///////////////////////////////////////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1_TASK_PRIO                3                      //任务1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1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ASK2_TASK_PRIO                4                      //任务2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2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KEY_0外中断恢复任务2
//任务函数
void task2_task(void *pvParameters);
///////////////////////////////////////

#include "stm32f10x.h"
/*************LCD刷屏时使用的颜色*****************/
int lcd_discolor[14]={WHITE,BLACK,BLUE,BRED,
                                                GRED,GBLUE,RED,MAGENTA,
                                                GREEN,CYAN,YELLOW,BROWN,
                                                BRRED,GRAY
};
/***********************************************/
int main(void)
{
//        u8 ss;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4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EXTIX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Lcd_Init();                                                       //初始化LCD
        POINT_COLOR = RED;
        LCD_ShowString(30,90,"2022/4/25");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KEY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key_task,                //void key_task(void *pvParameters)      key任务函数
                (const char*    )"key_task",
                (uint16_t       )KEY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任务堆栈大小#define KEY_STK_SIZE                 128
                (void*          )NULL,                  //
                (UBaseType_t    )KEY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2
                (TaskHandle_t*  )&Key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创建TASK1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1_task,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task1任务函数
                (const char*    )"task1_task",
                (uint16_t       )TASK1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define TASK1_STK_SIZE                 128
                (void*          )NULL,                  //
                (UBaseType_t    )TASK1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3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创建TASK2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2_task,            //void task2_task(void *pvParameters)    task2任务函数
                (const char*    )"task2_task",
                (uint16_t       )TASK2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ASK2_STK_SIZE                 128
                (void*          )NULL,                  //
                (UBaseType_t    )TASK2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4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key任务函数************************/
void key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key,statflag=0;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WKUP_PRES:
                                statflag=!statflag;
                                if(statflag==1)
                                {
                                        vTaskSuspend(Task1Task_Handler);                   //挂起任务
                                        //LCD_ShowString(30,10,200,16,16,"           \r\n");
                                        LCD_ShowString(30,60,"Task1 Run\r\n");
                                        //LCD_ShowString(30,10,"Susp Task1 \r\n");
                                        LCD_ShowString(30,60,"Task1 Run\r\n");
                                }
                                else if(statflag==0)
                                {
                                        vTaskResume(Task1Task_Handler);                           //恢复任务1
                                        //LCD_ShowString(30,10,200,16,16,"Resum Task1\r\n");
                                        LCD_ShowString(30,60,"Task1 Run\r\n");
                                }
                                break;
                          case KEY1_PRES:
                                vTaskSuspend(Task2Task_Handler);                     //挂起任务2
                                //LCD_ShowString(30,40,200,16,16,"           \r\n");
                                LCD_ShowString(30,60,"Task1 Run\r\n");
                                //LCD_ShowString(30,40,200,16,16,"Susp Task2 \r\n");
                                LCD_ShowString(30,60,"Task1 Run\r\n");
                                break;
                }
                vTaskDelay(10);                                                             //延时10ms
        }
}
/***************task1任务函数***********************/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task1_num=0;
        POINT_COLOR = BLACK;
  LCD_DrawRectangle(5,110,115,314);                                //画一个矩形
        LCD_DrawLine(5,130,115,130);                                           //画线
        POINT_COLOR = BLUE;
        LCD_ShowString(6,111,"Task1 Run:000");
        while(1)
        {
                task1_num++;                                                   //任务执1行次数加1 注意task1_num1加到255的时候会清零!!
                LED2=!LED2;
                vTaskDelay(2000);                                        //延时2s,也就是2000个时钟节拍
        }
}
/***************task2任务函数***********************/
void task2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task2_num=0;
        POINT_COLOR = BLACK;
  LCD_DrawRectangle(125,110,234,314);                        //画一个矩形
        LCD_DrawLine(125,130,234,130);                                         //画线
        POINT_COLOR = BLUE;
        LCD_ShowString(126,111,"Task2 Run:000");
        while(1)
        {
                task2_num++;                                                   //任务2执行次数加1 注意task1_num2加到255的时候会清零!!
    LED3=!LED3;
                printf("任务2已经执行:%d次\r\n",task2_num);
                POINT_COLOR =RED;
                LCD_ShowString(30,60,"Task2 Run\r\n,");
                LCD_Fill(126,131,233,313,lcd_discolor[13-task2_num%14]); //填充区域
                //(u16 x,u16 y,u32 num,u8 len)
                LCD_ShowNum(198,111,task2_num,4);                               //显示任务执行次数
    vTaskDelay(2000);                                        //延时2s,也就是2000个时钟节拍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