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改变蜂鸣器的频率?怎么让距离越近,声音频率越高

楼主(2022-10-15):
怎么改变蜂鸣器的频率,在超声波测距报警模块,怎么让距离越近,蜂鸣器发出的声音频率越高

网友A:
距离越近,输出频率越快不就OK啦?

网友B:
让蜂鸣器根据超声波测距的远近自动调整频率,可以把蜂鸣器的通断时间设为变量,并将超声波测到的距离数据导入这个变量,就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越近,输出频率越快不就OK啦?

好的,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蜂鸣器根据超声波测距的远近自动调整频率,可以把蜂鸣器的通断时间设为变量,并将超声波测到的距离数据导 ...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C:
看过抖音里看到过,用一个NE555组成的振荡器,就可以完成,用一个红外线电阻就可以完成,当物体接近时,电阻改变。之后振荡频率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