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八路抢答器代码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2-10-15):
8路抢答器设计难度分:9基本要求:8个选手抢答按键,1个主持人按键,4只LED数码管显示。系统复位状态LED显示“00 00”;主持人按下按键则抢答开始,系统显示3秒抢答时间倒计时,计时到无人抢答则系统发出报警后自动复位;8个选手最先按下者抢答成功,显示选手编号和答题时间10秒,支持人发出开始作答指令同时按下主持人键,答题时间开始倒计时并显示,若选手回答结束之后主持人按下主持人键复位系统,若倒计时结束选手未回答问题系统发出报警后自动复位。扩展要求:增加1个“√”键和1个“×”键,只在10秒回答时间内有效,若选手回答正确,主持人按下“√”键彩灯闪烁,若选手回答错误,主持人按下“×”键发出低沉报警音;系统复位后抢答开始前,选手不得提前抢答,否则发出违例报警,显示违例选手编号,由主持人复位系统;可修改答题时间。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8.10版本的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头文件声明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char seven_seg[]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ode  uchar seven_seg[]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de uchar seven_bit[] = {0xfe,0xfd,0xfb,0xf7};

sbit run_key = P3^2;  //启动按键
sbit buzzer = P3^5;   //报警
sbit add_key = P3^6;  //加
sbit dec_key = P3^7;  //减
uchar player;    //定义选手按键的键值参数
uint player_num = 0;  //选手号
uchar now_time = 0;  //默认复位时间0S
uchar next_time=10;  //默认答题时间10s
bit run_flag = 0;    //主持人按下开始标志位
bit time_off = 0;    //倒计时时间到,或者开始有人抢答成功标志位
uint Count_A = 0;    //定时器计数参数
uint Count_B = 0;                        //定时器计数参数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aly(uint a,uint b)         //a为选手号码,b为时间
{
        P2=seven_bit[0];
        P0=seven_seg[a];    //显示选手号
        delay(5);
        P2=seven_bit[1];
        P0=0x40;              //显示横杠
        delay(5);
        P2=seven_bit[2];
        P0=seven_seg[b/10];     //显示倒计时时间
        delay(5);
        P2=seven_bit[3];
        P0=seven_seg[b%10];
        delay(5);
        P2=0xff;
}

void keyScan()    //按键子程序
{
        if(run_key==0)   //如果启动按键按下
        {
                delay(5);    //消抖
                if(run_key==0)
                {
                        if(now_time!=next_time)
                        {
                         if(player_num!=0)
                         {
                            now_time=0;                    //答题结束按键按键复位
                                player_num=0;
                                time_off=0;//复位选手按下标志
                         }
                         else
                         {
                          player_num=0;
                          run_flag=1;             //设置模式调整
                          buzzer=0;//0.5S声音
                          now_time=3;
                          TR0=1;    //开启定时器
                          TR1=1;
                           }
                        }
                   else
                   {
                           buzzer=0;//0.5S声音
                           TR0=1;    //开启定时器
                        TR1=1;

                   }

                }

                while(run_key==0);   //等待按键放开

        }

                        if(run_flag==0&&time_off==0)   //只有没开始抢答的时候可以加减
        {
                if(add_key==0)
                {
                        delay(5);
                        if(add_key==0)
                        {
                                 next_time++;    //时间加上去

                        }
                        while(add_key==0)        dispaly(player_num,next_time);  //显示
                }
                 if(dec_key==0)
                {
                        delay(5);
                        if(dec_key==0)
                        {
                                 next_time--;     //时间减下来

                        }
                        while(dec_key==0)         dispaly(player_num,next_time);  //显示
                }
        }

}

void EX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外部中断**********/
        TMOD = 0x11;   //10ms
        TH0 = 0x0D8;
  TL0 = 0x0F0;
        TH1 = 0x0D8;
  TL1 = 0x0F0;
        IE = 0x8b;                //IE  = 0x85;
        IT0 = 1;
        IT1 = 1;
        PX0 = 1;
        TR0  = 0;  //关闭定时器
        TR1  = 0;
}

void main(void)
{
        EX_Init();    //初始化
        buzzer=1;
        P2=0xff;
        P1=0xff;
        P0=0xff;
        while(1)       //死循环
        {
                keyScan();  //按键程序
                dispaly(player_num,now_time);  //显示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0D8;                 //10ms
  TL0 = 0x0F0;

                if(run_flag==1)          //如果开始抢答
                {
                        player=P1;   //读取端口

                        switch(player)
                        {
                                case 0xfe:player_num=1;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为第一个选手按下时,选手号=1,定时器停止,时间十秒
                                case 0xfd:player_num=2;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case 0xfb:player_num=3;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case 0xf7:player_num=4;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case 0xef:player_num=5;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case 0xdf:player_num=6;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case 0xbf:player_num=7;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case 0x7f:player_num=8;run_flag=0;time_off=1;TR0=0;TR1=0;now_time=next_time;break;
                                case 0xff:break;    //全高电平-无人按下,退出
                                default:player_num=9; break;     //出现其它情况,显示9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 = 0x0D8;
  TL1 = 0x0F0;   //10ms
        Count_A++;
        Count_B++;
        if(Count_B<50)   //500ms的蜂鸣器提示
                buzzer=0;
        else buzzer=1;

        if(Count_A==100)    //每秒钟减一,倒计时
        {        Count_A=0;
                now_time--;   //当前倒计时时间 --
                if(now_time<=0)   //倒计时结束(到0),那么开始报警,其它复位
                {        now_time=0;run_flag=0;TR0=0;TR1=0;time_off=1;buzzer=0;        delay(1200);buzzer=1;}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0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