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在一片74HC573或没有的情况下实现六位数码管的驱动?

楼主(2022-10-15):
STC89C52RC单片机如何在一片74HC573或者没有的情况下实现六位数码管的驱动显示

网友A:
打开手册,翻到第 70 页,你会看到如下说明:

网友B:
看楼上给您做出了很好的建议,初学者要仔细研读手册啊!毕竟STC是宇宙无敌,无所不能的。

网友C:
沙发的图纸中应尽量采用共阳LED比较合理,上方的共阴驱动有问题无法正常显示!共阴时段码为高电平点亮,可是89C51系列IO口是弱上拉或无上拉电阻,无法正常显示,要想共阴显示R1-R8应改接为上拉电阻,COM1-COM4串接的R1-R4也是不需要的,LED点亮是靠上拉电阻提供的电流,不亮的段实际是靠IO口低电平短接LED实现,灭的段越多单片机的电流越大!

网友D:
方案一:六个LED8,共48个段,单独驱动要48个IO,一个段用10mA电流,亮度够了。这个方案最好,无需外围电路,一个CPU+48个限流电阻就OK了。不过要求CPU的IO口多。
这个设计用:电阻取300欧,5V电源,LED8用共阳极的。
方案二:分时对六个LED8扫描显示,这样8+6=14个IO口就可以了。由于每个LED8只有1/6的显示时间,亮度会差一些,尽可能取大一个的电流吧。
8个段共用接在一起,用20mA显示,IO口的灌电流刚好可以接受,再大顶不住了。所以要用共阴极的LED8。
一个LED8有8个段,8段全亮需要的电流=20*8=160mA,用个NPN的三极管阵列吧,如ULN2003。
这个设计用:数据段(8个电阻+8个IO口) + 选择LED(1个ULN2003+6个IO口),电阻取110欧,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