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出租车计价器源程序+Proteus仿真图文档等资料

楼主(2022-10-16):
本设计的是一个基于单片机AT89C51的出租车自动计费设计,附有复位电路,时钟电路,键盘电路等。复位电路是单片机的初始化操作,除了正常的初始化外,为摆脱困境,通过复位电路可以重新开始。时钟电路采用12MHz的晶振,作为系统的时钟源,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在上电时四位共阳极74EG-MPX4-CA数码管显示最初的起步价,里程收费,汽车行驶时间,通过按键可以切换起步价,里程收费,汽车行驶时间。通过按键模拟出租车的运行,暂停,停止。在74EG-MPX4-CA液晶上可以显示运行的时间,运行时暂停的时间,以及所用的费用。在这里主要是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器,P3口接74EG-MPX4-CA液晶显示模块,P0口接按键的,通过按键输入。

计价规则:

  用时间模拟路程,前三秒以内8.00元,若超出3秒
每增加一秒,价格增加1元。用数码管显示价钱和
时间(用一个按键控制显示时间或价钱)

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0=P0^0 ;
sbit p01=P0^1 ;
sbit p02=P0^2 ;
sbit p37=P3^7 ;
uint i,j;
uint code Seg[19]={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80};
//数码管译码表:   { 0  , 1 , 2 , 3 , 4  ,5    6     7   8    9    0    . }       P}
uchar jps,ks,key_do;//键盘缓存,上次有按键按下标志位,按键已处理标志位
uint count_10ms=0,second=0;
float cost;    //价钱
void delay(uint tt)  //延时函数
{
  uint i;
  for(;tt>0;tt--)
    for(i=0;i<200;i++);
}

void LED(uint d1,uint d2)
{
        if(d1==1)  P0=(P0|0xf0)&0x1f;
        if(d1==2)  P0=(P0|0xf0)&0x2f;
        if(d1==3)  P0=(P0|0xf0)&0x4f;
        if(d1==4)  P0=(P0|0xf0)&0x8f;
        P0=P0|0x0f;
        P1=Seg[d2];
}
int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nt t=0;
  if(p00==0) { t=1; jps=1;}
  if(p01==0) { t=1; jps=2;}
  if(p02==0) { t=1; jps=3;}
  return(t);
}
void money()    //价钱计算
{
  count_10ms++;
  if(count_10ms==100)
     {count_10ms=0;second++;}
  if(second<=3) cost=8.0;
        else if(second>3) cost=8.0+1.0*(second-3);
}
void ledshow()
{
        while(j%2==0)         //  价钱显示
                {
                         LED(1,(int) (cost/10) );
                        delay(5);
                        LED(2,(int) cost%10 );
                        delay(5);
                         LED(3,(int) (cost*10)%10 );
                        delay(5);
                         LED(4,(int) (cost*100)%10 );
                        delay(5);
                         LED(2,11);
                         delay(5);
                }

        while(j%2==1)         //    时间显示
       {
                        LED(1,second/10);
                        delay(5);
                        LED(2,second%10);
                       delay(5);
                        LED(3,count_10ms/10);
                       delay(5);
                        LED(4,count_10ms%10);
                       delay(5);
                        LED(2,11);
                       delay(5);
           }

}
void Time_fun() interrupt 1    //10ms中断函数
{
  uint k;
  if(k==15) { k=0; p37=1; }
    else k++;
  TH0=(0xffff-10000)/256;  //10ms
  TL0=(0xffff-10000)%256;  //10ms

  if(i%2==1) money();        //   暂停/播放
  if((ks==1)&&(keyscan()==1)&&(key_do==0))
         {
                k=0;
                p37=0;   //按键提示音
                key_do=1;
                if(jps==1) i++;  //   暂停/播放键
                if(jps==2) j++; //    时间价钱显示转换
                if(jps==3)  //   清零键
                        {
                          count_10ms=0;
                          second=0;
                          cost=0;
                        }
         }
  ks=keyscan();
  if(ks==0)  key_do=0;

}

main()
{
        TMOD=0x01;     //Time0为16计数器
        TH0=(0xffff-10000)/256;
        TL0=(0xffff-10000)%256;
        TR0=1;    //打开定时器
        IE=0x82;  //EA=1  ET0=1  打开中断

        while(1)
    {
                ledshow();

    }
}

Keil代码和Proteus8.8仿真word文档下载:

网友A(2023-02-12):
您好,原件清单能列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