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晰一点的RX-8025T手册

楼主(2022-10-16):
找了半天, 官网上只有  RX-8025SA/NB 的手册。可能 8025T 已经停产了?
网上找了半天,要么是 删减厉害的,要么是模糊不清的。
不知道  各位黑友手里,又没有相对  清晰一点的  RX-8025T 的 PDF 手册?
有的话,还望分享一下。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B:
有哪个就用哪个,那不就得了
找几个小时找不到就扔了,买有数据手册的就行
如果量多,可以找别人的代码来看一下
我这有一份,当初保存的,不确定行不行,但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谢谢,手册很清晰,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哪个就用哪个,那不就得了
找几个小时找不到就扔了,买有数据手册的就行
如果量多,可以找别人的代码来看 ...

也没有找 几个小时啦……
主要是 本来是用 8025SA 的,但是,这次买,发来的都是 8025T 的,重买又要花时间,用起来其实差不多,主要是几个寄存器不一样,但是网上百度后, 都不是官方的,大部分都是截图非常模糊,有的还是 中文的,翻译的也是 词不答意,所以,就上来碰碰运气,结果,运气还不错……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没有找 几个小时啦……
主要是 本来是用 8025SA 的,但是,这次买,发来的都是 8025T 的,重买又要花 ...

感觉还是DS3231简单一点,只可惜,当初这玩意两多的时候只买了五片,现在都用完了,现在一直都是十几块了

网友C:
楼主搞好了么?请问RX8025T的星期的读写怎么处理?

网友D(2024-03-04):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么?请问RX8025T的星期的读写怎么处理?

读到01H,就赋值周日显示,读到02H就赋值1当星期1显示
读到04H就赋值2当星期2显示
。。。。以此类推.多写几句程序而已,

RX8025能不能像DS3231一样读出内部温度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读到01H,就赋值周日显示,读到02H就赋值1当星期1显示
读到04H就赋值2当星期2显示
。。。。以此类推.多 ...

厂家没有开放温度寄存器读取地址,所以读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DS3231简单一点,只可惜,当初这玩意两多的时候只买了五片,现在都用完了,现在一直都是十几块了

细心找还是有便宜的,DS3231SN带模块最便宜大概5块多。不推荐买DS3231M,比SN差。

网友F:
感谢感谢,同求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