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接蜂鸣器声音小怎么办?使用三级管放大电路

楼主:
1、问题:用51单片机直接外部连接蜂鸣器声音会很小,基本听不到。
2、解决办法:使用三级管放大电路就很好的解决了此问题。
    本人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模块,PNP三级管,100K电阻。
    连接方法:蜂鸣器S引脚与三级管E极相连,三极管B极接电阻后与单片机P20连接,三级管C极与单片机GND连接。
    经测试,完美解决。
下面是仿真电路图及实物连接图

解决无源蜂鸣器在51单片机上声音小的放大电器连接实图

解决无源蜂鸣器在51单片机上声音小的放大电器连接实图

仿真图

仿真图

测试中的三级管

测试中的三级管

网友A(2022-10-16):
电阻太大,应该取值2k-5.1k

网友A:
三极管也接反了,发射极接电源正极,集电极接蜂鸣器,蜂鸣器另一端接电源负极

网友B:
三极管都接反了——经测试,完美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太大,应该取值2k-5.1k

电阻是100欧,笔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也接反了,发射极接电源正极,集电极接蜂鸣器,蜂鸣器另一端接电源负极

实测,按你说的接法有放大,但放大效果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都接反了——经测试,完美解决???

小白一枚,但实测确实是完美解决,而且比你们说的接法效果更好,难道三级管是NPN型?用的就是S9015三级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白一枚,但实测确实是完美解决,而且比你们说的接法效果更好,难道三级管是NPN型?用的就是S9015三级管

什么叫接法效果更好,声音更大?9015是PNP的,但是基极电阻确实不合适,有些时候并不是暂时可以用就没有问题的;另外,单片机就是单片机,肯定不能正常带动蜂鸣器的,这是基础知识,连这个都不知道,说明没有认真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接法效果更好,声音更大?9015是PNP的,但是基极电阻确实不合适,有些时候并不是暂时可以用就没有 ...

初学单片机,对电子电路也不懂,也是照葫芦画瓢,解决了自己的疑难问题,以后多向大神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太大,应该取值2k-5.1k

人家是100欧

网友E:
楼主的图确实是错的,但描述和接线是没问题的,引起了误解。接线是采用了射极输出模式

网友F:
这个三极管应该是NPN的,你接了个PNP的蜂鸣器能响吗?

网友G:
如果要用PNP三极管,三极管在上,蜂鸣器接三极管的C和地,如果要按你电路就换成NPN三极管,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
楼主的模拟电子技术还需要加强,PNP三级管CE极明显反了,E极(箭头端)接电源正极,C极串接蜂鸣器到地,G极串10K电阻到I/O 就可以了 ,看有人说用NPN三极管,因为51单片机是开漏极输出,驱动NPN估计不行(没有验证过)

网友I:
最简单是使用STC单片机的推挽模式,用灌电流模式,可以有最多20ma的电流,完全够驱动蜂鸣器了,有源无源都可以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模拟电子技术还需要加强,PNP三级管CE极明显反了,E极(箭头端)接电源正极,C极串接蜂鸣器到地,G极 ...

谢谢大神指导,我是一个略懂一点点C语言的小白(连C都是自学的),对电子电路啥的真的是一窍不通,一时兴起,想学学单片机,很多电路和元器件都是临时找资料然后照葫芦画瓢,目的只是实现功能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是使用STC单片机的推挽模式,用灌电流模式,可以有最多20ma的电流,完全够驱动蜂鸣器了,有源无源都 ...

谢谢大神指导,我是一个略懂一点点C语言的小白(连C都是自学的),对电子电路啥的真的是一窍不通,一时兴起,想学学单片机,很多电路和元器件都是临时找资料然后照葫芦画瓢,目的只是实现功能就行。所以你说的我只能停留在术语上,其它就都不明白了

网友J:
感觉三极管错了

网友C:
有可能是我仿真图画错了,按描述的连接方法连接后确实是解决了蜂鸣器声音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