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错误error C202: 'CLK':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
大佬帮忙看看这该是什么问题
说的是没定义在网上找了好久没看到

网友A(2022-10-16):
你用的CS,CLK变量没有定义,你要AD转换,位变量要定义,估计缺少头文件。

网友B:
你没有告诉编译器CS、CLK是个什么鬼。

网友C:
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程序都是针对特定电路编写的,最好有电路图

程序不完整,你的问题能够完整点么? CS,CLK 连接到什么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