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屏如何在单片机待机模式下关闭

楼主(2022-10-16):
正在做计步器,问一下,OLED显示屏如何在单片机待机模式下关闭,有具体的命令吗?

网友A:
OLED显示屏本身没有待机命令,你可以通过单片机关闭OLED显示屏电源。

网友B:
有关显示的命令,资料里有

网友C:
有个关显示的指令,但是单片机都待机了,OLED还通电?如果I/O口有够,还不如直接硬件断电

网友D:
先发命令关闭OLED,MCU再睡眠

网友E:
进行入待机前,下达一条关屏命令就可以了。
这点常识难道就想不到?
想想:开、关屏是由谁控制的,开关的动作就必须由它来做。
待机是由谁控制的,进入待机前就不要忘记关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