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接3v灯泡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2-10-16):
我用模拟直接接单片机好像只有2.7v,接个npn管protues显示有4.9v 我实际接了之后还是不会亮,最后一个是直接接5v电源的亮度,不知道怎么办了求个方法,有18650电池也能亮

网友A:
89C52没有推挽输出带不动NPN三极管

网友B:
你不觉得,这个图里,你的LED 接反了么?

然后,89C52 驱动NPN 理论上是需要 上拉电阻的,不然无法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C:
一个引脚控制NPN就可以了,要加限流电阻,看灯功率不小,小心烧三极管

楼主:
我基级加了个1k电阻,还从基级接个1k电阻到vcc突然就能控制了,莫名其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基级加了个1k电阻,还从基级接个1k电阻到vcc突然就能控制了,莫名其妙的

这不是莫名其妙,这是你的基础理论太差

网友E:
你的“3V灯泡”电流有多大?设计电路一定要学会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莫名其妙,这是你的基础理论太差

确实是不懂,网上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F:
基础电工理论都不会计算,想的太简单了,用STC的51单片机,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可以驱动NPN三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懂,网上也没找到原因

传统C51单片机引脚是置1弱上拉(只供几百uA)
置0开漏接地(P0是置1高阻,置0开漏接地)
所以基级加1k电阻防止引脚置0时基级对地短路
引脚加1k电阻到vcc就提供更多电流让NPN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统C51单片机引脚是置1弱上拉(只供几百uA)
置0开漏接地(P0是置1高阻,置0开漏接地)
所以基级加1k电阻 ...

谢谢解释

网友H:
要学会查手册,LED的特性一定要查清楚。而后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