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4 skipped 51单片机程序编译出错

楼主(2022-10-16):
51单片机串口编译出错什么问题
..\source\main.c(25):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4 skipped
第25行报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Timer0Init();
                UartInit();
                EA=1;//打开总中断
                printf("wait for serial communication test.\r\n");
                printf("please send a command\r\n");
        while(1)
                {
                        if(recv_flag)
                        {
                                recv_flag=0;
                                start_timer=0;//关定时器
                                sendString(recv_buf);/处理数据
                                clr_recvbuffer(recv_buf);//清除数据buf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打开定时计数器0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R0=0;
        if(start_timer==1)
        {
     recv_timer_cnt++;//1、累加定时时间计数器
     if(recv_timer_cnt>MAX_REV_TIME)//2、判断定时时间是否超过设定的最大阈值,
                                                                                                    //超过则说明等待一段时间后没有新的数据到,
                                                                                                    //我们就判断一包数据接受完毕
                 {
                                recv_timer_cnt=0;//3、清除定时计数器 处理数据清楚buffer(放到数据处理之后)
                                recv_cnt=0;
                                recv_flag=1;

                        }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
                TR0=1;

}

网友A:
';'号后面少1个 ' /'

网友B:
显然是混进中文去了,除了注释内部以外,任何位置都不得出现中文,哪怕是中文空格都会出错,基本上所有的c编译器都是这样的。

把输入法切换到英文,彻底删除25行,然后重新把25行写一遍。

网友C: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Timer0Init();
                UartInit();
                EA=1;//打开总中断
                printf("wait for serial communication test.\r\n");
                printf("please send a command\r\n");
        while(1)
                {
                        if(recv_flag)
                        {
                                recv_flag=0;
                                start_timer=0;//关定时器
                                sendString(recv_buf);//处理数据
                                clr_recvbuffer(recv_buf);//清除数据buf
                        }

        }
}

网友D:
缺头文件吧

网友E:
有中文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