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的PID调温比DC的PID调温要难要复杂

楼主(2022-10-16):
自己在开发板上,用PID调节AC控温,感觉实验结果很乱,不像PID调节DC控温,效果明显。要考虑的因素要多得多。DC,用 PID +PWM 效果很明显;AC,要考虑 AC电的频率,不能傻瓜式的PWM控制,感觉有些麻烦。

网友A:
AC就是可控硅控制导通角而已,本质上和DC的PID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B:
交流电搞PID应该调整过零点后的导通角,或者调整半波数量。用直流电PWM调AC未必不行,只要PWM周期远大于10ms就可以,波形看上去乱,实际上因为温控系统的巨大热惯性,结果不会乱。如果楼主测到温度乱变很好奇什么系统温度变化如此迅捷?

网友C:
你做PID功率调节就好了  PWM调节并不是最终的发热功率。

网友D:
本质是一样的,除非你的电路PWM不是线性的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的难度。是你陷在里面的。
直流方案:测温,与给定比较,计算PID,给出调直流电压控制量。
交流方案:测温,与给定比较,计算PID,给出调交流电压控制量。
只有控制量的给出方案不同,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交流而矣。
如果是开关控制电源,则交直流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搞PID应该调整过零点后的导通角,或者调整半波数量。用直流电PWM调AC未必不行,只要PWM周期远大于10m ...

做的是所谓的即热式(速热式)饮水机,也就是,有几档温度可选,一按出水键,水泵从水箱抽水,流过一个加热模组,从市场上买的样机,大开5秒--10秒左右,接近所选温度档的值,正负2-3度左右的误差,还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