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电子技术 到底要不要背电路?背代码?

楼主(2022-10-17):
以前觉得不用,需要时复制粘贴老电路就行。问题是这样有弊端。容易忘记。也不利于思考新电路。

代码不背感觉也不行,很多固定用法容易忘记。

网友A:
考试要背,实际工作有很多,你背不下来,搜一下就行。

网友B:
你能全记下来?不管是电路还是代码,你知道原理就行,背得完吗你
我到现在void viod都经常打错,如果不是Keil有提示功能,我怕是连这个都记不住
更不用说像什么IIC,SPI读写一个字节的函数,当初写好一个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这方面的时序代码什么的了,能用就行,都是复制粘贴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得背一下的,至少常用的要背。不然每次都去查也很麻烦

网友D:
我使用正常的,以后就是复制粘贴。背不了。

网友E:
理解原理不就好了吗?

网友A:
有时间把功夫下在理解上,理解的东西印象深,不要死记硬背,用时查一下。

网友F:
代码用的时候,知道在那里找就可以了

网友G:
理解掌握的前提一定需要很久的熟记于心,开始接触的时候多记一些电路和代码是很有利的,等你用的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网友H:
多看看就行了,哪记得了这么多。就算记下了,用的不多,时间一长也会忘。如果看多了,掌握了原理和方法,而且结合实际,用的也比较多,自然就记下了。

网友I:
void main ( void )
{
while(1)
{
delay(1);
}
以上纯手工打造。多敲代码就记下了。

}

网友J:
灵活运用。学校的知识打好基础就行。

网友K:
没必要,常用的经常接触不用背,不常用的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就行,而且不要太相信自己,背也可能会出错,重要的是记住电路结构和算法,要有条理逻辑,一把过都是少数,怎么调试才是重点,要能快速地找出问题。

网友L:
第一次看到“背电路”的说法。

网友M:
大的框架的电路可以背点,细节的还是要实践理解

网友N:
电路不需要背,熟悉常用器件的工作原理就可以

网友O:
看到明白就行,不背

网友P:
一边百度,一边学习,见的多了,就不知不觉记住了

网友Q:
知道原理就可以免去背很多的东西,要是每个案列的代码都背是记不住这么多的

网友R:
你上学时做数学题事会去背题吗?

网友S:
在上学的话还是背一下,对%有帮助。工作了就算了,没时间,直接去搜索就好了

网友T:
在实际上手的时候就在学习,使用多了就自然记住了

网友U:
电路不用背 理解拓扑就行,代码也不用背知道语法就行,不过经过产品验证后的电路有保留的价值

网友V:
要么就理解它,理解是指你能自己做出来而不是仅仅看懂而已。要么就背下来,反正两种你总要占一个,否则就靠网络搜你很难能面对解决复杂问题。

网友W:
自己能理解是最好的吧,毕竟你懂原理了可以实现举一反三,我觉得死记硬背背下来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不如自己理解原理好的多。

楼主:
好的 谢谢亲们

网友F:
代码知道从那里找就好了

网友X:
常用的用着用着就记住了

网友Y:
电路不用背,代码的话,我认为还是要多背背,多写写。不然光看是没啥用的。

网友Z:
天天画电路敲代码。时间长了就记下来。

网友AA:
大四在校生,基本都是复制粘贴。

网友AB:
怎么背,电路千千万。嵌入式为啥叫嵌入式,不就是各种电路模块复制粘贴,相互嵌合吗

网友AC:
不用背,电路抄datasheet,再不济抄开源项目原理图,代码CTRL C V对应硬件的范例程序即可,如果时间长忘了最基础的写法的话,再回去看自己以前写的代码即可。只用了解这个单片机有什么外设有什么局限性有什么注意事项,到时候用了再去找例程就行

网友AD:
不用背,要试着画电路图,敲代码。用的多了自然就记住了。要考试的话,必须记。

网友AE:
电子技术主要靠理解,多动手边做边理解,就容易记住了

网友AF:
我觉得逻辑算法最重要。研究算法有时候脑子都转不过弯来。

网友AG:
你应该熟悉一些典型的电路,但你不需要背诵它们。

网友AH:
背一下可以有,毕竟不管用不用得上都要熟记于心

网友AI:
最重要的是懂得原理,多运用多总结,自然就记得了

网友AJ:
学好基础就可以了 ,电容 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 MOS管 可控硅 光耦  与或非 基本学会 所有电路就在脑中了 代码也一样,基本语句熟练了 程序就在脑中

网友AK:
我觉得记住常用的就行了,没必要全背

网友AL:
你把心思用到背上,你就没有精力创新了

网友AM:
理解了电路每个元器件的作用就可以按照需求随手画出来,代码也同理

网友AN:
复制粘贴的前提是你自己可以手敲出这些代码,或者大概了解。为了省事才去背

网友AO:
与其死记电路和代码不如理解性的记住每个接口的作用,提高自己的逻辑理解能力

网友AP:
理解原理,掌握方法。

网友AQ:
电路的形式千千万,搞通原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能单纯的背电路。 程序也是记住关键字,100行的代码也记不住吧,过一个月两月都忘光了,没有用。读懂了,CTL+C ,CTL+V 编译报错都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然报错了,怎么解决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AR:
电路代码没有必要去背,最主要的是去记住理解原理,这样子就可以进行拓展,同时可以省去很多没有用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