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扇电机的电容调速器问题

楼主(2022-10-17):
看很多电容调速器里都不并联泄放电阻,为什么,没有电阻的话会有什么危害。
风扇改降速,调速开关闭合正常转速,关闭调速开关,通过2.4UF的电容限流降速。调速开关偶尔出现火花放电。串电阻还是并电阻,用多大的电阻合适。

网友A:
一个风扇开关没有必要加消火花电路,加了还会造成关不断问题。

网友B:
这个接法相当于短路 2.4uF 电容,弄出个“啪啪啪”声感觉很爽歪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法相当于短路 2.4uF 电容,弄出个“啪啪啪”声感觉很爽歪歪么?

可以并联1M的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并联1M的电阻吗

并联1M电阻达不到消开关火花的目的,多此一举。

网友C(2024-09-22):
这样接就可以了

网友D:
这就准备画蛇添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