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万用表串联超量程测压问题?

楼主(2022-10-17):
能不能用两个万用表串联测量超量程的电压。

网友A:
两个表内阻形成分压电路,如果内阻一样应该可以扩大2倍

网友B:
取同形号两个万用表(内阻一样)等效于串联分压。可以测量到超量程电压;如果电压过高,建议用串联电阻分压后再测量。

网友C:
为什么不串联电阻?万用表串联也是等效串联电阻,况且会因为内阻不同可能导致分压不均匀增大测试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串联电阻?万用表串联也是等效串联电阻,况且会因为内阻不同可能导致分压不均匀增大测试误差。

额。。。内阻不一样,分压不一样,那两块万用表测的电压也不一样,最后不是要相加的么,那只能说两块万用表串联的测量范围会小于两块万用表的范围相加,为什么说会增大误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额。。。内阻不一样,分压不一样,那两块万用表测的电压也不一样,最后不是要相加的么,那只能说两块万用 ...

万用表本身存在误差,两个万用表,各自误差的乘积位总误差。

网友F:
万用表内阻为10M的话,可以买一个90M的电阻串联,量程扩大至10倍。

网友G:
如果两只表在使用的量程上的内阻相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