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过压保护问题 升压电路给耐压2000V的电容充电

楼主(2022-10-17):
升压电路给耐压2000V的电容充电。为了防止电容过充爆炸,加什么元件或者电路,保护电容。 电路有反馈电压,但不保险,不依靠采样电容电压来关闭前级驱动,有什么办法保护电容过压充电。

电容最高充电电压1800V,耐压2000V。

网友A:
要做到精准需要采样加比较器控制 ,我想如果 粗糙点的话电容两端加多个TVS 串联 ,限制电压不超过2000v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到精准需要采样加比较器控制 ,我想如果 粗糙点的话电容两端加多个TVS 串联 ,限制电压不超过2000v是否 ...

TVS加在二极管前还是后面

网友B:
如果你的电压能稳在电容的耐压之下,电容不存在过充的说法。你要想办法控制住电压。
比如多加个副绕组,用副绕组产生的电压来控制Q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做到精准需要采样加比较器控制 ,我想如果 粗糙点的话电容两端加多个TVS 串联 ,限制电压不超过2000v是否 ...

TVS才耐多少伏,那不是要串好几十串。

网友D:
开关电源用副绕组稳压已经很成熟了,加副绕组限制升压电路的最高输出电压应该是最优解了。这种应该是大电容,升压电路功率不小,TVS平均功率和稳压管没区别,TVS怕是撑不住。高压端直接采样隔离是个问题。

双向TVS随意,单向TVS必须在二极管之后。

网友E:
这种应用,都是通过控制输出电压幅度来实现的。

网友F:
升压输出电压又这么高,输出端纹波电压是很大的,需要在输出端加 耐压3500V-4000V 大电容滤波,再通过精准采样电路取样,反馈给初级PWM控制芯片,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G:
可以再加一个绕组,整流后电压和高压绕阻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