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过零检测电路的检测

楼主(2022-10-17):
测试一块开发板,可控硅没工作,因不用AC过零电路控制,这块板子上的可控硅是正常工作的,所以就首先检查AC过零检测电路,下面是电路图:
1、变压器4、6脚为11.6V,光耦的输入端是正常的,但光耦的4脚始终为0.19V,我没有示波器,是用数子万用表测的;
2、请问,用数子万用表,能不能测出AC的过零变化。

网友A:
你的电路中光耦只在过零时候的不导通,一个很窄的脉冲 ,万用表侧电压很低的看不出的,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B:
普通万用表是没可能测出过零的,除非有示波器功能。

网友C:
50HZ的信号,万用表不太好看,哪怕用了脉冲拓宽估计也不行。

网友D:
万用表无法直接测量的,但可以间接测量,你把4,6脚断开接直流电源或电池,正反各测一次,通电4脚约0V断电约0.7V就正常。

网友E:
示波器一看即可知道,台式示波器要注意隔离,手持示波器就很合适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因在一家小公司搞开发,没有示波器,我最终采取了这两个方法,确认了AC过零输出脉冲是正常的。
1、关闭AC输入,测得三极管1脚是 0.7V,三极管3脚,即过零脉冲输出端是 0V。这基本能判断 AC过零输出脉冲是正常的;
2、写了一段 AC过零输出脉冲,产生中断的程序,原程序是控制 可控硅,我把其改为控制 几个 LED灯的变化,测试显示, LED灯的变化,是跟程序设计的一样,从而肯定了,AC过零输出脉冲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3、至于,AC过零电路不能驱动可控硅的原因,是我程序的问题,设计的硬件电路是基本正常的。
4、下午,通过修改程序,AC过零电路已经能够驱动可控硅了,但目前没能体现出 PID 算法的结果,还有问题。
5、不过,我觉得很快能解决。  主要问题是:如果AC过零就触发可控硅,同时启动定时(PID计算值),定时到就关闭触发可控硅,实际上,不能关断可控硅。

网友F:
已经用变压器隔离了,光耦的存在是没必要的,这两个光耦可以用一个小整流桥替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因在一家小公司搞开发,没有示波器,我最终采取了这两个方法,确认了AC过零输出脉冲是 ...

第5条,可控硅导通后只有过0才能中断,所以检测到过0信号后要延时触发可控硅,就是所谓的导通角。

网友G:
没有示波器,你那些所谓的测量是没有用的
可控硅是要交流才能关断的,不知道你的可控硅是不是在交流电中
就算不用过零检测,也一样的可以通过占空比控制三极管或者MOS管先进行模拟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但作为工厂,没有示波器怎么行,哪怕是叫老板买一个几百块的二手示波器也行呀
优利德的1500就有100M了,连这点钱都不值得出,叫你老板改行得了

网友H:
9楼说的对,可控硅的关断一般来说是不可控的,是在正向电流小于维持电流时自然就关断了。应该控制导通角,即过零开始到可控硅导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示波器,你那些所谓的测量是没有用的
可控硅是要交流才能关断的,不知道你的可控硅是不是在交流电中
就 ...

对,让扣门的老板下岗。不过为了工作方便,这个月开了工资,我自己买一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5条,可控硅导通后只有过0才能中断,所以检测到过0信号后要延时触发可控硅,就是所谓的导通角。

按理是这样。但遇到怪现像,令人想不通。
我目前,程序调到这个程度。方法是这样的:
1、AC过零触发外中断----外中断中开启一个定时器2,定时 = 可控硅导通角延时,----- 定时器2中断,触发可控硅导通,延时,在关闭触发可控硅的脉冲,------ 这样可控硅才能,每个周期受控开启(导通角延时开启),AC过零关断;----- 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2、但实验结果,不是这样。非常怪异,令我不解。
     首先,按上面的逻辑程序,可控硅不能触发导通;------令人费解!
     为了找问题,上面的逻辑程序不变,只是在 “定时器2中断,触发可控硅导通,延时,再关闭触发可控硅的脉冲,” 中屏蔽掉 “再关闭触发可控硅的脉冲,”,这样的话,可控硅就不受控,一直导通。
3、为什么,在一个周期中关断了可控硅,可控硅就不能再触发了。

楼主:
可控硅调试遇到怪现像,令人想不通。
我目前,程序调到这个程度。方法是这样的:
1、AC过零触发外中断----外中断中开启一个定时器2,定时 = 可控硅导通角延时,----- 定时器2中断,触发可控硅导通,延时,在关闭触发可控硅的脉冲,------ 这样可控硅才能,每个周期受控开启(导通角延时开启),AC过零关断;----- 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2、但实验结果,不是这样。非常怪异,令我不解。
     首先,按上面的逻辑程序,可控硅不能触发导通;------令人费解!
     为了找问题,上面的逻辑程序不变,只是在 “定时器2中断,触发可控硅导通,延时,再关闭触发可控硅的脉冲,” 中屏蔽掉 “再关闭触发可控硅的脉冲,”,这样的话,可控硅就不受控,一直导通。
3、为什么,在一个周期中关断了可控硅,可控硅就不能再触发了。

楼主:
所用可控硅型号:BAT16--800C。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控硅调试遇到怪现像,令人想不通。
我目前,程序调到这个程度。方法是这样的:
1、AC过零触发外中断- ...

翠花,上电路图。

楼主:
解决了,在正点原子的论坛上,一位网友,提示可能是触发脉冲的宽度不够,我在程序中反复调试,触发脉冲加大到 1.3ms=1300us 时,双向可控硅型号 BAT16--800C 能导通工作,1200us 都不行,看来 AC 器件的驱动,与平时数字电路的驱动,差别有点大,平时,我们延时顶多也不过 5us, 而这里需要 1300us。想都不敢往这上面想。感谢那位有经验的网友的指点。真是,有交流,才可能更快相互提高。

网友I:
万用表测不出,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搭建一个脉冲展宽电路检测Q6集电极输出脉冲,一片CD4518可以将100Hz脉冲转换成1Hz输出,从而方便观察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正点原子的论坛上,一位网友,提示可能是触发脉冲的宽度不够,我在程序中反复调试,触发脉冲加大 ...

适当加大触发功率试一试,BAT-16的GT1之间的结电容可能会影响触发。加大触发功率可以降低结电容的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正点原子的论坛上,一位网友,提示可能是触发脉冲的宽度不够,我在程序中反复调试,触发脉冲加大 ...

最好能够贴出你的触发电路,这样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J:
过零观察需要用示波器才方便,直接波形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