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子元器件,K160长得和普通二极管一样,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楼主:
感谢大佬能打开这张帖子,
最近我需要个高压电路,拆了个电子点火器,想模拟下的,线路中有个管子外形和普通二极管一模一样,上面写着K160但是某一个宝上买不到,不知道它是属于什么管子,有没有能替代的型号。
实物照片如下:

网上找到的原理图如下:

实物拆机得到的原理图如下:

就是这个D3(K160)代替了网上原理图中的D2\D3\R2,
请问各位大佬,这D3(K160)是什么管子?能不能用什么替代?

网友A(2022-10-17):
高压触发二极管 VBO(V) 140-170V

网友B:
触发二极管,用触发电压差不多触发二极管的就行,某一个宝上脉冲放电的基本都是这类电路,而且也不一定用触发二极管,有用气体放电管的,还有的直接就是火花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压触发二极管 VBO(V) 140-170V

感谢paladina大佬的回复,请问能给个具体型号吗?另外在Proteus 怎么才能画出T1那种自耦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二极管,用触发电压差不多触发二极管的就行,某一个宝上脉冲放电的基本都是这类电路,而且也不一定用触 ...

感谢“一事无成”大佬的回复,请问能给个具体型号吗?另外在Proteus 怎么才能画出T1那种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