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W逆变器前级驱动板电路原理图PCB

楼主(2022-10-17):
这个是SG3525A主控做的前级驱动板,两路PWM直接输出,需要更大功率自行增加大功率图腾柱,
板上VFB可控制两路PWM占空比,支持高低电平开关机(SG3525A由图腾柱控制,并有开关机LED指示部分)。

这个是原理图,大家自行参考,可做实物,由于工作忙,不在坛子里一一回复,各位见谅!

网友A:
这玩意儿最难的是变压器吧,我次次炸管!当然那个反馈网络也不好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最难的是变压器吧,我次次炸管!当然那个反馈网络也不好整。

我买个前级坏的逆变器是否可以直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最难的是变压器吧,我次次炸管!当然那个反馈网络也不好整。

变压器铜带压紧拉紧绕,次级高压的线也拉紧绕,绕完浸漆晾干,然后插磁芯(磁芯中柱要上下各磨掉0.3MM,以防磁饱和。)磁芯插好后先测电感量,漏感不大于5%就算合适,然后用COB邦定胶把磁芯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前级坏的逆变器是否可以直接代用?

每个逆变器设计的变压器是不一样的,线径粗线以及圈数和工作频率都不一样,所以变压器没有通用性,最好还是自己绕或算出参数让工厂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前级坏的逆变器是否可以直接代用?

反馈网络这块其实没什么难的,只是杂事多些,最稳定的方法是TL431+PC817光耦隔离采样,PC817是线性光耦,会跟据次级电压的高级改变出输的电流(注意PC817的ABCD档电流放大值是不同的),只是需要多一路电源给PC817和TL431环路供电。

楼主:
这个做逆变器很方便了,很适合想DIY逆变器的玩家

楼主:
已经实测过,整板运行稳定,PCB无错误,调整频率和占空比需要改变元件数值。

网友C(2022-11-30):
我给人修一个2000W的,开机两三秒后保护,估计就是驱动板有问题,能不能把这个用上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人修一个2000W的,开机两三秒后保护,估计就是驱动板有问题,能不能把这个用上试一试

可以,但是你要看仔细每一根线什么作用,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2023-10-21):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前级坏的逆变器是否可以直接代用?

你可以试试,但是要知道你的后级工作频率是多少,变压器圈数是多少,不然容易炸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每个逆变器设计的变压器是不一样的,线径粗线以及圈数和工作频率都不一样,所以变压器没有通用性,最好还 ...

说的很对,不同的前级和后级参数也是不同的,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