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X512灯饰类的编程资料以及软件
关闭

楼主(2022-10-17):
因工作需要,需要做DMX512控制系统的灯带,然而对此并不了解,网上搜索也找不到资料,请教各位前辈,谁能给一份编程的资料说明,网上搜索的时候似乎还有专门的软件,对于此,请有经验的给予资料上的一些帮助和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编程的需要订做,你网上找找看,哪些功能都不完全满足设计要求,主要是看你想实现什么功能能。DMX512系统是由主控系统控制的,遥控器控制的都是第三方设备不是标准化的东西。

网友A:
看看这个就不错,也是论坛上找到的,不记得哪位发的了,我自己也有做,但没这个程序全面。

网友A:
解码硬件IC 可用sn75176 ,max485 ,然后接到单片机串口用程序解决,简单的可直接用定做好的DMX512闪灯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码硬件IC 可用sn75176 ,max485 ,然后接到单片机串口用程序解决,简单的可直接用定做好的DMX512闪灯芯片。

解码芯片用的是支持512协议的,国产的一款18512芯片,我现在想知道怎么来编程闪灯的程序,好像是说用遥控器就可以操作,问题是之前没接触过,完全不了解,所以想求一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就不错,也是论坛上找到的,不记得哪位发的了,我自己也有做,但没这个程序全面。

这个应该是用单片机编程的吧,我想要的是用遥控器就可以编写闪灯程序的那种资料,您那边有吗?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在网上找了无数次没找到,能帮忙找一份吗?或者不是遥控器的,只要是通过写码器来编程的这种都可以,我想要的是编程的步骤和方法,有专用的软件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首先把大方向捋一遍:
DMX512 主控 是由系统方提供 ,这方面先忽略掉,不是我们需要搞得方向。
我们要做的是接收它的信号解码,然后PWM控制LED。 就是你要找的定制芯片。
你说的编程有两个可能:
1. 主控的软件使用方面:比如要做场景,灯组,等花样变化的事,不用自己弄;
2. 对接收端DMX512 地址写码,说白了就是更改接收端的DMX512 地址。这个就有要求了,也是订做时要求的。

网友A:
感觉这家做的不错,网上找到的,你可以看看,tuorongxing的5050RGBW 512系列幻彩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大方向捋一遍:
DMX512 主控 是由系统方提供 ,这方面先忽略掉,不是我们需要搞得方向。
我们要做 ...

是的,我们是做幻彩灯带用的,用的芯片具体型号是:SM16512P,是512协议的,灯带是RGB5050灯珠,6灯一串,接一个芯片,每米有6组,然后成品灯带需要做5米 -20M米不等,硬件我已经根据规格书做出来了,(目前线路板打样中)但是要点亮它,需要写地址码和亮灯程序,咨询过卖芯片的,说是找个写码器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这个经验,在网上也找过,没有相关资料,所以就很惆怅,来这里求助了,我想知道要怎么把样品搞亮并按照要求来亮灯

网友A:
写码的事每个厂家做的不一样,这个就问芯片厂家提供 写码器买一个就完事了。调灯光功能要DMX控制器,型号比较多,自己用的话可以买国产的便宜一些。比如找这家也不错:euchips的DMX-X02

网友B:
目前为止,也就我们家的单片机教程,《人人学会单片机》讲过这个DMX512。如果需要学习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