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用来操纵STM32机械臂

楼主(2022-10-17):
纯新手,请问各位大佬刚开始设计基于stm32f103c8t6类型的6自由度机械臂,我首先要安装什么软件来具体实行,有没有好的提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找做这个机械臂的厂家即可。

网友B:
某一个宝上可以下载到现成的

网友B:
补充一下,不用买东西,页面上就能下载。

网友C:
对于纯新手来说,这好比刚从娘肚子出来就要去跑马拉松,你怎么也得穿点什么呀。学点相关知识装备一下自己再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纯新手来说,这好比刚从娘肚子出来就要去跑马拉松,你怎么也得穿点什么呀。学点相关知识装备一下自己再 ...

太好的比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