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串口接收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17):
通过一个单片机串口控制3块相同板子,每秒钟发送一次改变LED亮灭状态,初始效果一致同步,后面逐渐有的稍快有的稍慢。
重新上电又能保持一会儿的同步‘
电路未外加晶振这是属于芯片本身的问题吗?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A:
找你的思路应该是下位机一收到上位机信息,各下位机自带的led状态改变一次,3个下位机都在同一个串口总线上,收到信息的时间几乎就一样,和下位机晶振没有关系。可能是接收端收到的数据不正确吧,最好是让下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才好调试,

网友B:
程序处理不好造成。
你应该在收到数据帧时调整同步时刻,都有主机了,只要通信间隔时间不是很长,就不会有问题。或者专门发送一个时间同步帧,比如每隔10秒发一次。

网友C:
解决很简单。
三台从机统一与主机同步一下(在主机每秒钟发送一次改变LED亮灭状态的时候)。

网友D:
不要用取反
用不同命令来开关LED

网友E:
参考DMX512协议 所有从机并联在一起 各取各的数据

网友F:
  我习惯去STCISP烧录软件 开发工具包中找范例,我最近在测试他们硬件硬件USB下载、硬件USB仿真系列 STC8H8K64U   USB-CDC /就是串口,在他们厂家那白了一个开天斧虚拟做示波器显示,用起来不要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