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单片机奇怪的问题 串口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

楼主(2022-10-17):
串口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
上位机(8266单片机)给51发送串口数据。
两个单片机一起供电一起启动,上位机给他发送串口,51没反应。

需要把51单独重启一下才能用窗口控制

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请大神指导一下

#include "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改下可以改上电继电器是吸合还是断开

sbit OUT1 = P2^7;   //OUT1
sbit OUT2 = P2^6;   //OUT2

WORD i,temp;
bit busy,Receive;
BYTE  Rec_Buf[60];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
void CLR_Buf(void)                           // 串口缓存清理
{
  BYTE k;
  for(k=0;k<20;k++)
          {
          Rec_Buf[k] = 0;
          }
     i = 0;
}

void main()
{
           P1M0 = 0xff;
    P1M1 = 0x00;
           P2M0 = 0xff;
    P2M1 = 0x00;
           P3M0 = 0xfE;
    P3M1 = 0x00;
OUT1 = OFF;OUT2 = OFF;

   Uartinit();
   SendString("1-2\r\nUart Test !\r\n");
    while(1)
        {

          if(Receive==1)
          {
          Receive=0;
                  if((Rec_Buf[0]=='A')&&(Rec_Buf[1]=='1')&&(Rec_Buf[2]=='1'))
                  {
                  OUT1=ON;SendString("OUT1 ON\r\n");CLR_Buf();                                 //第一路打开
                  }
                  if((Rec_Buf[0]=='A')&&(Rec_Buf[1]=='1')&&(Rec_Buf[2]=='0'))
                  {
                  OUT1=OFF;SendString("OUT1 OFF\r\n");CLR_Buf();                        //第一路关闭
                  }
                  if((Rec_Buf[0]=='A')&&(Rec_Buf[1]=='2')&&(Rec_Buf[2]=='1'))
                  {
                  OUT2=ON;SendString("OUT2 ON\r\n");CLR_Buf();                                  //第二路打开
                  }
                  if((Rec_Buf[0]=='A')&&(Rec_Buf[1]=='2')&&(Rec_Buf[2]=='0'))
                  {
                  OUT2=OFF;SendString("OUT2 OFF\r\n");CLR_Buf();                          //第二路关闭
                  }

  }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Rec_Buf[ i]=SBUF;
    if(SBUF=='A') i = 0;
        i++;if(i>30){ i = 0;}
         if(SBUF=='A') Receive=1;
//         if(SBUF=='A') {OUT1=1;SendString("A");}
//         if(SBUF=='a') {OUT1=0;SendString("a");}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网友A:
虽然是同时启动的,但是两个系统进入工作状态的时间并不相同,复位时间应该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主程序开始,双方串口通讯“握手”一下来解决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B:
你去找人叫了一声,未应,你是否会叫第二声、第三声呢?

网友C:
串口中断内的数组处理逻辑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人叫了一声,未应,你是否会叫第二声、第三声呢?

没用,8266上位机。发多少次数据下来。51都没反应。要把51单独重启

网友D:
上电先延时一下再发,调试时延时长一点能成功后再缩短到合适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人叫了一声,未应,你是否会叫第二声、第三声呢?

太好的神比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8266上位机。发多少次数据下来。51都没反应。要把51单独重启

我手上有 8266 的板子, 用python寫透過 8266 UART發出"1" & "2" & "3", 手上沒有 51, 有 TI MSPˋ430G2553 Launch Board, 用 UART 來接收, 收到 "3" 則 tack LED ON/OFF,
作法上應該是沒有問題,但是實接上共地有嗎? 51的軟體有問題嗎?

网友F:
可以在51单片机程序中先加个LED闪灯之类的程序,看看一同上电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G:
你的单片机串口接收没有超时与错误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单片机串口接收没有超时与错误处理吧

有例子参考吗 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中断内的数组处理逻辑不合理

谢谢 我研究一下看看 要是有例子参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