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电路,按键按下两边都是高电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7):
代码都是相同的代码分别,第一个原理图是自己画的原理图,按键按下之后,按键两边都是高电平。请各位大佬分析分析我自己画的原理图为什么是高电平,哪一步出了问题。 GA7[[XJ$[M4R((2ZY6G6D.png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P2^0;
sbit led=P2^1;
uchar temp,tema,row,column,i;
uchar dis[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colcode[4]={0xfe,0xfd,0xfb,0xf7};
uint time;
void delay(time)
{
    uint j;
    for(j=0;j<time;j++)
    {}
}

void main()
{
                k=0;
                P0=dis[0];
    while(1)
    {
                                P1=0xf0;
                                temp=P1&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0);
                                                temp=P1&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70 : row=3;break;
                                                        case 0xb0 : row=2;break;
                                                        case 0xd0 : row=1;break;
                                                        case 0xe0 : row=0;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i=0; i<4; i++)
                                                {
                                                        P1=colcode[ i];
                                                        temp=P1&0xf0;
                                                        temp=~temp;
                                                        if(temp!=0x0f)column=i;
                                                }
                                }}
                                P0=dis[row*4+column];
                }
                }

网友A:
按键按下不就是通的了,相当于你按键扫描时那个口输出的电平和输入电平是相同的

网友B:
按键按下,按键两边不就是短路吗。而且你这程序扫描的时候只扫描了一次,要行和列各扫描一次才行。

网友C:
是不是上拉电阻阻值不对

网友D:
这是Proteus的仿真bug
如果用示波器观察按键两端电压
会发现两端电压会是2.5V
表示置0的引脚不足以拉低置1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Proteus的仿真bug
如果用示波器观察按键两端电压
会发现两端电压会是2.5V

这个bug要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