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LINK V2仿真器与正点原子精英版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2-10-18):
你好,各位师傅,我的手头有两块开发板,一块普中开发板 ,以前用它学过C51,后来买了stm32模块,换下C51单片机,来学习stm32,感觉普中的资料不全,后来在咸鱼上买了正点原子精英版,收到货了,里面有ST-LINK V2仿真器,当时不知道这个玩意怎么用,就直接用数据线刷程序,检测开发板和屏,是否有问题,检测之后,正常,就扔在一边,就把ST-LINK V2仿真器用在普中开发板上,一切正常,前不久,有个程序没有调试好,打算在正点原子的板上试一下,在keil5里面死活检测不到开发板,不管选择那个模式,都无法连接,网上介绍说,按着复位键不放,在试还是不行,于是刷了正点教程里面的程序也是一样,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情况是正点原子开发板的问题,还是ST-LINK V2仿真器固件问题呢?。

网友A:
用keil读这个stlink能读出来吗,读出来它就基本没问题,固件的话,keil连上会提示固件更新,没有固件也是OK,再看能不能读出单片机的序列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il读这个stlink能读出来吗,读出来它就基本没问题,固件的话,keil连上会提示固件更新,没有固件也是OK ...

你好,老师,还是连接不上,读不出来,我的普中开发板可以读出来,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两个信号传输引脚,一个3.3.一个0.(没接仿真器,空载的情况下),但是没有对地短路,请问这种情况下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B:
模式是不是选了JTAG模式,KEIL连接仿真器和连接目标板是两个概念,有没有按提示信息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是不是选了JTAG模式,KEIL连接仿真器和连接目标板是两个概念,有没有按提示信息来尝试

选择SWD模式也是一样的,

网友B:
看看原子板的使用说明,看看有没有需要设置的,看情况,应该是找不到目标板,STLINK应该是好的

楼主(2022-11-25):
引用 网友B:
看看原子板的使用说明,看看有没有需要设置的,看情况,应该是找不到目标板,STLINK应该是好的

感谢老师回帖,问题已解决,芯片故障,买了个芯片,更换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