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液晶驱动显示怎么就这么难

楼主:
我使用avr最小系统atmel16A编写1602A程序,去掉延时在proteus仿真中调试到LCD_en_write就返回main中LCD_init()循环。在avr studio中调试程序运行没问题。但是在硬件运行时液晶亮但是无显示,光标也没出现。是程序问题?延时?虽然参考了好多资料,还是不行,各位高手看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了?!附件中包含了程序和proteus,我使用ICC avr,换avr studio只需要改#include <iom16v.h>为 <io.h>就好。

网友A(2022-10-18):
检查以下两点,1偏压设置是否正确,2供电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B:
VDD 5v板载vcc供电,应该没问题,偏压是vo吗,对比度设置我接1k可调电阻或10k都不行,背光A我接100欧电阻,K接地和VSS接板载GND,有问题吗?

网友B:
我使用了http://www.51hei.com/bbs/dpj-22328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404-1.html程序运行显示器也没有字符显示
我外部晶振是8MHZ,是否延时问题还是我的液晶有问题

网友A:
你的液晶屏是多少V的?

网友C:
电位器要50K的,电位器电路错了,网上找找电路例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DD 5v板载vcc供电,应该没问题,偏压是vo吗,对比度设置我接1k可调电阻或10k都不行,背光A我接100欧电阻, ...

为什么对比度电位器不按图中的接?你之前可没贴出实际接线图,这不是误导人吗?

网友B:
电位器按图接5V和不接都是测试过不行的,我原图接5V,后按VL过电位器接地也不行

网友B:
各位最好下载我的程序按图接调试看,如果通过,说明我硬件有问题,如果不通过说明程序有问题,光猜测是说不清楚的了

网友E: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读通显示屏的手册吧。

网友B:
网上电位器也就10K,我试了1K,10K,30K都不行,老大,说高大上没用,关键是解决问题,要都是学习手册的高手,论坛就没有意义了,直接给个电路图不更直接,网上找半天也不对啊。我的方法最直接,不是程序问题就是电路问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关键是解决问题!关键是解决问题!!关键是解决问题!!!

网友B:
另外我调试电位器屏幕出现这个

网友B:
是50K,说错了

网友C:
对比度按上图接,可调电阻用50K,不接单片机,调节对比度,LCD1602上电应该第一排显示全方块,

网友C:
那就是代码问题了,LCD1602是要查忙的

网友F:
delay_ms函数被优化掉了
局部变量加上volatile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怎么就不能在proteus中延时,一用就出错,是我的proteus 8.10有问题吗,麻烦给我发下全部文件我看看
lkc8210朋友
另外实物中运行也没问题吗?

网友B:
另外加那个波形器是干什么用的啊,我还真小白

网友G:
一般拿厂家的例程或晚上噶好难过下一个,改改IO就可以了。屏简单,驱动也简单。

网友H:
能看见点阵方块,问题基本上就是初始化未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就不能在proteus中延时,一用就出错,是我的proteus 8.10有问题吗,麻烦给我发下全部文件我看看
lkc ...

不知道你说的延时是哪个函数
代码只在uint  i 之前加了volatile
我用的是proteus 8.13

网友B:
lkc大侠你把源码所有都打包给我看看,我下载了proteus8.13还是不行,显示不出内容也循环不下去,奇了怪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脾气不怎么样,11楼也就算了,13楼就不行了,应用一个器件,了解它是必须的,而厂家的手册是最准确快捷的。12楼要你读通手册,你却怼什么“说高大上没用”,“关键是解决问题”;论坛里大家是没有义务必须帮你解决问题的,你自己对比度都不按标准接,还要大家要下载你的程序和搭建硬件验证;24楼想要坛友的程序,那个要法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坛友没收你的钱给你办事吧?

网友B:
我最近一直努力精通学习proteus,谢谢hhdsdy,让我知道论坛就是让你慢慢好好学习的,我不着急了

网友I:
我是从STC开发工具包中获得的,楼主也看看,希望能帮到你